求助:我买了艘航母可是不能正常下水!请各位帮忙!!

楼主(2005-06-01):
各位老大:我近日买了艘正德福800比1的企业号航空母舰,组装好了之后,下水试航,发现,船体部份,能正常在水面上飘浮,可是装上了甲板之后,整个船体加甲板就向一侧歪倒,装上岛型上层建筑向一侧歪倒的更列害了,我买的这艘航母船体内部包括电机一台,电池舱能容纳两节五号电池,在船体内部就没有其它的什么了,我百思不得其结,不知怎么回事,请各位老师,帮帮我,查找这其中是什么原因!!!我的QQ是:401352181,请加我!!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
恩 重心问题!可我没有玩过不知道其中的细节!

网友:
船做好了,不是放到水里就了事。你的问题是没有配重(用铅块压舱),一般是压到水线位置即可,该项工作可是很繁哪!

网友:
chdakang  在 2005-6-1 09:12 PM 发表:

船做好了,不是放到水里就了事。你的问题是没有配重(用铅块压舱),一般是压到水线位置即可,该项工作可是很繁哪!

这倒引起了我的注意!得多配几次!

网友:
我是菜鸟不是老师,不过很喜欢把静态的改遥控,你的问题是配重,放些压舱物,多试几次就行了

网友:
是静态模型吧?把电池的位子调整一下就好了,电池盒子用双面泡漠胶,随时可以调整。
具体在哪说不清楚,要根据你甲板上飞机的摆放,来确定重心。
认真做好的静态模型下水的话,我可舍不得。

网友:
我做的1;350企业号,长度1米也有这问题.未配重时下水即翻.我用铅块作配重压在底部,必须调整多次.我用的是保险丝融化了做成薄片平铺在舰底.重心必须调整到最低位置.电池尽量放在最底部.我现在己改成遥控.不过你的1:800太小了只能做电动,不能改遥控.

网友:
陆震毅  在 2005-6-2 08:47 AM 发表:

我做的1;350企业号,长度1米也有这问题.未配重时下水即翻.我用铅块作配重压在底部,必须调整多次.我用的是保险丝融化了做成薄片平铺在舰底.重心必须调整到最低位置.电池尽量放在最底部.我现在己改成遥控.不过你的 ...

同好!!

网友:
陆震毅  在 2005-6-2 08:47 发表:

我做的1;350企业号,长度1米也有这问题.未配重时下水即翻.我用铅块作配重压在底部,必须调整多次.我用的是保险丝融化了做成薄片平铺在舰底.重心必须调整到最低位置.电池尽量放在最底部.我现在己改成遥控.不过你的 ...

严重同意。

如果配重不当,可能到时会让你的船变成不稳定平衡,一遇微小扰动就倒下去了。不过铅是82号元素,号称没有天然放射性,可是跟Po(84号元素)挨得那么近,不多不少也有点吧?还是用钢片或铜片比较好哦。

还有配重配重,终归是个配,别装太多变成企业号“潜艇”哦。祝放船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