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严重质疑

楼主(2005-06-01):
我是学电磁场的研究生,具我所知,遥控所用频率的电磁波是无法穿透水下很深的距离.潜艇怎么遥控

网友A:
一般都可以遥控水下1米左右吧!
再深可能就起不来了!

网友B:
潜艇模型使用普通遥控设备可以控制,这个我们使用无数次了,你查查老帖可能还有我们的录象呢。
下面的文字是转自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
二 潜艇模型的控制
一直有一种误解,以为使用普通的遥控设备不能对潜艇进行控制。其实国外的潜艇模型爱好者早在十几年前就完成了对普通遥控设备进行潜艇遥控的测试,结论是使用普通的数字比例遥控设备,完全可以安全操控遥控潜艇,当时测试的潜水员在7米的深度观察到潜艇对所有的岸上发射指令都准确反应,如果模型在1米左右的“潜望镜深度”航行,那么操控距离在50米左右,唯一的限制是模型必须在淡水水域里航行,而不能在盐水水域航行。当然也有国外发烧友自行制作了遥控设备的密封盒,使之能在水下使用。

网友C:
你想让它潜多深,一般的遥控潜艇,潜水深度一般都不会超过1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