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改造,大侠支招。

楼主(2005-06-01):
一共只有四片钕铁硼,想来想去,也只有这几种排列

但是尝试了各种手段都没能让两片磁体靠一起,所以麻烦大伙支招。

如果磁体不靠一起,或者干脆排成四极的样子,又会如何呢?

网友:
先把两个S,N粘好SS,NN粘时用强磁铁在外面吸住就可以了。狠方便。有帖子介绍过。我试过狠好用。

楼主:
问题是我没有多余的强磁铁了

郁闷

网友:
第3种~~用6片啊~~~

楼主:
找到一个强力吸门器,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楼主:
fx  在 2005-6-2 00:23 发表:

第3种~~用6片啊~~~

没有更多的了

这四片还是意外所得

网友:
晕~~不够啊~~每扭力的~

楼主:
fx  在 2005-6-2 00:49 发表:

晕~~不够啊~~每扭力的~

不可能

比原来的磁体强太多了,虽然小点,还是一定有所改善的。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6-2 08:19 AM 发表:

不可能

比原来的磁体强太多了,虽然小点,还是一定有所改善的。

采用第二个图方式,应该是可以的,算是二对极,转速应该会很高,这种中间隔一个磁铁的马达适合飞直升机。  不过电调要过硬,不然可能会工作不顺畅。(现在航模用的马达,一般是外转6对外,内转3对、6对极)

楼主:
无刷电调  在 2005-6-2 09:07 发表:

采用第二个图方式,应该是可以的,算是二对极,转速应该会很高,这种中间隔一个磁铁的马达适合飞直升机。  不过电调要过硬,不然可能会工作不顺畅。(现在航模用的马达,一般是外转6对外,内转3对、6对极)

你说的是无刷吗?我这是有刷哪。

网友:
手上只有4片的话就用第3种。

网友:
改好了上图啊~~我准备改个550看~~

楼主:
找到个强力的吸门器,应该有点帮助,不过还要找点辅助材料,慢慢来。

网友:
一定得用第三种方法,前面两种方法转不起来,我全试过了

楼主:
ah跑步机  在 2005-6-2 15:35 发表:

一定得用第三种方法,前面两种方法转不起来,我全试过了

谢谢!
有个准数我就不用多想了。

网友:
扭力的大小跟磁通有关,只用2块扭力肯定要比用3块的要小~

楼主:
fx  在 2005-6-3 23:59 发表:

扭力的大小跟磁通有关,只用2块扭力肯定要比用3块的要小~

总共只有4片,怎么弄出3块来嘛

网友:
晕~~我的意思是一边3片~一共6片~~

楼主:
所以说嘛

你这不是白说,我只有4片,变不成6片……

楼主:
不过我已经想法子把磁铁并起来了,虽然两片之间还有1mm左右空隙,总算距离比较近了。

晚上回家把他们弄壳体里面去,就像装单片一样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