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升力严重不足,如何解决?

楼主(2005-06-02):
哎!我的雷鸟现在基本一点升力都没有了,是怎么回事啊?大家帮忙分析下啊,主翼全动力下,声音倒是很大就是一点升力也没有,也没有双浆。谢谢·!

网友:
如果你没有换过齿轮的话,那么可以换块电池试试。因为电池保养不当,很快就会完蛋的。如果换了好的电池也不行,那就是那个黑色的马达不行了。那个马达大概20多个小时就会不行(我自己的是这样)。还有可能是你的主桨攻角太大了,所以声音大,但是升力不足。怎么调整攻角你可以去看新手入门。

楼主:
好的,尾马达好象是完了!

网友:
把副翼的角度调大一点,马上会有升力的。。。

网友:
tomye  在 2005-6-2 05:29 PM 发表:

把副翼的角度调大一点,马上会有升力的。。。

:
副翼调十度以内的正攻角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