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s-2000

楼主(2005-06-02):
前几天偶买了eps-2000套装~````和1600毫安的10C超白金里电````可是````回家装到3D里一试````拉力才600多克````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马达转不到一分钟就热得厉害`````请大家说说是怎么回事`````

楼主:
那怎么样才能给它达到`````ELE网站上标称的1200克的拉力呢?

网友:
你怎么测的600克?这和电调、电池、电机KV、减速比、桨都有关系。

楼主:
我的是套装里的25A高级版电调````配上GWS的1047   超白金1600毫安电池  拉力测了600多克`````真不明白`````

网友:
1047几乎不可能达到1200的力

网友:
我一个朋友用的和你的是一样的配置,大事我们侧的地面拉力有一公斤多。

楼主:
你 用的电池的规格是多少```````也是超白金吗?```现在我想找出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
还有楼上的   猫说1047   不能达到1000克的拉力`````
请教```哪我该换什么桨呢?

网友:
更大的桨

刚性也要好

1047桨到五六千转就开始有明显变形了,效率极低。

网友:
楼主用的是7.4v吗?

还有就是EPS2000配的是4.5:1的减速器,如果是11.1v的话不应该只有600克.不知道你一下买了几组同样的电池,如果有两组一样的话,做个并联线,用2P电池再试下,这样比较容易测出马达的真正性能,而且还不容易损伤电池.

[ Last edited by 网上无美女 on 2005-6-3 at 01:18 ]

网友:
所谓1公斤的拉力是没什么意义的,电机 电池都是超负荷运作,折寿
维持600g都是不错的了

网友:
特帅呆王子  在 2005-6-3 07:53 AM 发表:

所谓1公斤的拉力是没什么意义的,电机 电池都是超负荷运作,折寿
维持600g都是不错的了

600~克大概需要100W左右的功率吧,对于EPS2000算是小菜了。

2000本身马达就是22-42的尺寸,再加上集成散热片,放心爽吧~~

1KG对于这个级别确实是在高功率输出,但不是一般电池能做到的。

网友:
不知道ELE是用什么配置达到1.2kg拉力的。

网友:
超级模友  在 2005-6-2 10:05 PM 发表:

你 用的电池的规格是多少```````也是超白金吗?```现在我想找出是哪里有问题

也是超白金的电池,但桨好像是1180或1280的。

网友:
之前已经有许多朋友测试过。 他们实际测试数据大概有1.4KG左右,搜索一下相关的贴子吧!!

一般建议使用12英寸左右的桨。

要注意检查一下电机的KV,电池的电压 减速比等重要数据。

楼主:
说来说去`~`````````应该是我电池有问题吧```````超白金1600毫安10C可以达到16A的发电```````而~``eps-2000 马达所需的比这要大得多````所以没能真正的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吧``````````

我的说法也不知道对不对```````大家再讨论看看

网友:
请看我的贴,我也用2000无刷,我的电调是亚拓电直用的固定翼、直升机两用电调35A的,电池用了商城的维萨版11.1V和ELE-1500-15C电池,桨用的是10*8减速桨,可以把重量近1kg的配置机身拉得垂直上升,估计拉力肯定超过1kg。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5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