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用浮桶,

楼主(2005-06-02):
矿泉水瓶做浮桶,就是水花贱得大一点,瓶盖一定要封死不能漏水进去,两个一组,或三个,跟居自己的飞机大小哪!注意!!!!!本人还没做过,只是有所想法,如果飞机炸了与我无关@!!!!!嘻嘻

网友:
飞不上天的,在你之前已经有无数的先烈试过了,我就是一个

网友:
我以为真的可行呢,白高兴了!

网友A:
那飞不起来的,我用泡抹也做过。强度不行

网友:
用我的把  便宜卖你        质量没的说  外型也比  4~500的好拉   不过200多

楼主:
htwist为什么飞不上天,原因?????应该得行的吧,我就要试试看!!!!!?

网友:
htwist去年发的`~~~因该是西瓜吃的太多了`~~拉不起了~

网友:
起飞就不用在水面上滑跑了
直接用手投出去
降落的时候可以先熄火再降落

网友:
chyokyo  在 2005-6-3 09:04 发表:

起飞就不用在水面上滑跑了
直接用手投出去
降落的时候可以先熄火再降落

好办法!

网友:
htwist  在 2005-6-3 11:08 PM 发表:

好办法!

凡是在水面上跑不直的
偶们都用手投哈
不然你娃哭都哭不出来哦!!!

网友:
我有一架飞机给人手投,直接扔到了沟里。。。。发动机碎了。。。。。

楼主:
算了我还是不飞水机了,买不机浮桶呀!做有做不来。

网友:
你要想做我可以帮你
我以前用桐木做过

网友(2006-03-04):
矿泉水瓶也行啊~

我建议用聚乙烯泡沫塑料坐就可以啊 ~
但是手不巧的做出来可不是让人看的啊~

网友B:
浮桶不加断阶,会被水面吸住,根本离不了水面的,建议问这问题的模友多看看相关书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浮桶不加断阶,会被水面吸住,根本离不了水面的,建议问这问题的模友多看看相关书籍

网友(2006-06-27):
1;用玻璃钢布+环氧树脂+保鲜模,手工糊一个浮筒,行吗?

2:有没有图纸可以推荐?

3:想用在一个翼展1.5米的电动飞机风神上(大火鸟),起飞重量750克左右,8X4推力桨,推力接近600克,不知是否可以?

4: 如果只用于水面降落,起飞用手投掷,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飞不起来的,我用泡抹也做过。强度不行


你的泡沫外层如果涂上一些环氧树脂,中间再插入碳纤杆,强度会增加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