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到手了,可是没有舵机,用towerpro行不?

楼主(2005-06-02):
刚刚买了450,可商家没有亚拓的舵机,gws的也没有,只有叫towerpro的9克和6克,(她说叫辉胜,没用过!)价格到是不贵50多,请问诸位前辈,这东西能行不啊?
他家的电调也是这个牌子,做工很糙的,我怀疑是不是老板自己做的!真是不是十分敢买啊怎么办?

[ Last edited by wbjfly on 2005-6-2 at 16:53 ]

网友:
多爬文,多參考大家使用的舵機,在依自己的考量選購,免得二次投資

网友:
舵机建议上3107省的重复投资!一步到位。

网友:
这种舵机不好吧,用了没多久肯定要换,不如一次到位呢

网友:
买/用 辉盛 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运气!

楼主:
free-fly-h3  在 2005-6-2 06:46 PM 发表:

买/用 辉盛 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运气!

爱真的需要勇气,去面对流言蜚语!

网友:
你可以试试!但舵机精度不高的确会影响飞行效果哦!

网友:
估计你用辉胜的就像是化了200去买了彩票而没有中奖。

网友:
houjydy  在 2005-6-2 08:18 PM 发表:

估计你用辉胜的就像是化了200去买了彩票而没有中奖。

就是 现在我用的gws 昨天就换了个尾舵机 才30个起落 其他的可能马上又要换舵机了 当时真该买好点的舵机

网友:
上帝保佑你吧!!!阿门!!!

网友:
看来坛子里对国产的还是不肯定。我到是曾经用过辉胜的。其中一个5克的控制尾舵,一个控制副翼。感受:5克的,以前没用伏特吧时也照样使,能用。不会出现锁不住的问题。但是用了伏特吧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什么叫贵。
如果你要是实在找不到其他舵机或者资金有限,顶多用2、3个辉胜舵机,强烈建议不要用在升降上!就说这么多吧。

网友:
gaonel  在 2005-6-2 11:24 PM 发表:

看来坛子里对国产的还是不肯定。我到是曾经用过辉胜的。其中一个5克的控制尾舵,一个控制副翼。感受:5克的,以前没用伏特吧时也照样使,能用。不会出现锁不住的问题。但是用了伏特吧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什么叫贵 ...

高总 总结得不错
其实我到觉得亚拓9x舵机不错 价格实惠量又足 是个好选择

楼主:
感谢大家啊!
怎么用辉胜的还得上帝帮着控制啊,哈哈
其实我也知道futuba的好一点,但价格也好贵!开始绝食攒钱。。。。

网友:
towerpro连固定翼都不用,更何况是直升机呢

网友(2005-08-04):
我看北京梦幻模型的老王就用它飞450
我看飞得也还行,6克锁尾效果也不错
据说已经飞了400个起落了哦

不过我一向运气比较差,不敢效仿。。。
所以我的Zoom400还是全部装备了GWS的

网友:
別因少失大,用好一些吧

网友:
BlueArrow的如何?也不贵啊?

网友:
lese  在 2005-8-4 12:06 PM 发表:

BlueArrow的如何?也不贵啊? 3107是什么牌子的?Futaba的?不是说Futaba S3103不错吗?

网友:
我的450推螺距用的就是辉胜9克,其他用的3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