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无刷电机正常吗?

楼主(2005-06-02):
拆开一看,里面的定子没有铁心--也许是看不见,线圈绕得很乱,请问你们的无刷有人拆开看过吗,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铁心在线的下面!小心别搞坏线!

网友:
好个开膛剖肚

网友:
能动就正常~

楼主:
我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构,按照电机学里一般理论,定子铁心与转子间的缝隙应该越小越好,这个电机把铜线绕成这样隔在铁心与转子之间,不是会增大磁阻吗??

网友:
就是这样的,我拆过。

网友:
线绕得不好,弯了,是直线的最好。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
这就是臭名远扬的无槽绕法,铁心只是防止线圈的磁力线外泄,干扰其他东西的。实际运行没有参与。所以理论上是没有铁损的。没有必要太在意那些铁心,至于线很乱,那没有办法,工艺问题。德国的也这个样子。不过英国的就很整齐。

网友:
就象把一团炒面塞到了电机里面,呵呵!!

网友:
water  在 2005-6-3 01:45 PM 发表:

这就是臭名远扬的无槽绕法,铁心只是防止线圈的磁力线外泄,干扰其他东西的。实际运行没有参与。所以理论上是没有铁损的。没有必要太在意那些铁心,至于线很乱,那没有办法,工艺问题。德国的也这个样子。不过英国 ...

什么没有铁损,你试试看,我试过,没有硅片,电机的效率很低,如果硅片绝缘不好,空载半分钟后手都不敢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