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航 因注意什么?

楼主(2005-06-02):
我拿朋友的号来此请教
这周去飞小白!第一次飞!在
模拟器
上练好了起飞和飞航线,但都不标准,还不会降落,总觉得在模拟器上找不到感觉,时常找不到跑道!但心中的情感在也压制不住,下定决心去飞!
临行前请高手指点!
请各位谈谈注意事项.诀窍.方法!

网友A:
注意安全,别心急就行了,呵呵

网友B:
保持平静心情

网友:
风大,不飞;感觉不好,不飞;没把握,不飞;飞机没有调试好,不飞;人多,不飞。。。。

网友C:
找一个会飞的,首飞让高手来,这样可以进行调整,上天后换人,在高手的指点帮助下尝试降落。
大胆!细心!反映要快!

网友D:
最好在模拟器上练到飞行二十分钟以上不炸机,而且飞机从在各个方向转弯均不会错舵再出去飞,要不然首飞炸机的机率为80%。
首飞找个人先给你飞上天,调好各个微调之后你再飞,如果有根教练线哪是再好不过了。

网友E:
主要是现在好多模友没有人带……

网友F:
最好找人帮你降落。。。

网友G:
最好是找人带.
要是一个人,还是听财神的.
非要飞找一个大.好一点的场地,地面滑跑多来几次.不要急着升空.这样可以缓解紧张,等你的心率稳定再拉起,动作一定要柔.
我是一个人初飞连炸三次的过来人!
建议多练G2

网友H:
我一个人学飞连炸了5次连飞机怎么转弯都还没学会,炸到第7次就可以起飞降落了
四个字!胆大心细!

网友F:
你心理素质好

网友I:
第一次飞,感觉还不错,只是阵风风大,炸了。

网友J:
我也正在准备,多练练模拟器在去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