锌合金履带

楼主(2005-06-02):
看了sy6831前辈的贴,佩服之余也尝试做一下。找简单一点的入手,参考《坦克装甲车辆》04年12期的魟式轻型坦克,先做履带,锌合金的,1/10的比例。这是今天刚试模出来的,请给点意见!

网友:
很好
可是这种带子,通用性能不好
只适合做这一种坦克
不过对于楼主的精神,佩服的很

网友:
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了,一上就看到猛贴,,牛人看来不是少数啊!

楼主:
xhtt  在 2005-6-2 11:23 PM 发表:

很好
可是这种带子,通用性能不好
只适合做这一种坦克
不过对于楼主的精神,佩服的很

谢谢!我选魟式也就看中它外形简洁比较简单易做,也没作其它的考虑,我觉得做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市场的,纯粹是DIY。
其实不同型号坦克的履带很少是一样的,大多数也就适合做一种坦克。

网友:
楼主模具做的不错!很漂亮!在此提个建议:履带中那块梯形突起应该是橡胶的,金属部分只是外围的一圈。要是能把这部分搞出来(梯形部分只做一个框),凹入部分贴上橡胶片,这付履带就完美了。

网友:
好,不知耐磨吗?

网友:
高!自己开模花了多少钱啊?

网友:
很不错!我的坦克就是卡在履带上了,影响了整个进度.
建议你发挥你的优势,同时也是为坦克模型爱好者造福,铸造一些履带即可解决之急,又可有一些创收何乐而不为?如果能行,1:10的美国M1履带将是我的必选.

网友:
履带板和履带销是怎么固定?

楼主:
sy6831  在 2005-6-3 01:06 AM 发表:

楼主模具做的不错!很漂亮!在此提个建议:履带中那块梯形突起应该是橡胶的,金属部分只是外围的一圈。要是能把这部分搞出来(梯形部分只做一个框),凹入部分贴上橡胶片,这付履带就完美了。

sy6831的话一语中的!开始我也想过按下图那样的结构做一套豹2的履带,但考虑到配件较多和模具复杂,所以先做成这样。以后再考虑做一套较完美的。
现在又打算做梅卡瓦3的单销履带,刚出了一张平面图,1/10的比例。这个就不用挂胶了。
锌合金是比较耐磨的,田宫遥控车的差速齿和国外流行的气枪里的很多部件也是用这种材料的,有可能更讲究一点。
模具花了不到一千。
销跟连接器是过盈配合,履带板的孔比销大了0.1mm,活动很灵活。
利民兄的提议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重要建议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同比例不同型号的坦克履带有的部件可以通用。如导向齿,端板。
  只要将链板主体另作模具,就可较容易的开发多种坦克履带.建议你在开发梅卡瓦1;10的同时.连同美国M1一同考虑.相信有许多像我一样的爱好者在翘首等待.

网友:
期待你的梅卡瓦啊。那可是我一直的梦想啊。

网友:
最好能够量产。造福广大摸友谊了

网友:
多做点可以拿来卖,一定有市场的

网友:
支持你量产,价格合理!

网友:
朋友佩服佩服!
锌合金耐磨程度能跑多长时间?你的履带是压铸的吗?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同好支持!条件许可的话考虑多做几款,1/10吧。

这款履带是压铸的。锌合金耐磨程度前面提过,是比较耐磨的,田宫遥控车的差速齿和国外流行的气枪里的很多部件也是用这种材料的,材料的配方有可能更讲究一点。

网友: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提供你1:10的美国M1履带图纸,供你参考。
真诚希望你能够成为‘金属履带供应商’。为摸友造福!

网友:
利民  在 2005-6-5 05:21 PM 发表: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提供你1:10的美国M1履带图纸,供你参考。
真诚希望你能够成为‘金属履带供应商’。为摸友造福!

你的坦克进行到什么程度了?我可是在做轮子呢。上周末刚买了台钻。

网友:
我觉得这里人不多,但是各个都是人才呀!!除了我

网友:
我的坦克进度基本上是停顿状态,做了一套履带,失败了,现在正在改进,进度很慢。
你的坦克车体还是木制的吗?建议你在坦克的四角包上铁板增加强度。

网友:
rchobby列兵你好:
再请教问题锌合金耐磨好,它机械强度如何?
如果方便能否告诉我你找的模具和压铸制作单位吗?我想做63式两栖坦克的履带。

楼主:
战车模型  在 2005-6-8 01:57 PM 发表:

rchobby列兵你好:
再请教问题锌合金耐磨好,它机械强度如何?
如果方便能否告诉我你找的模具和压铸制作单位吗?我想做63式两栖坦克的履带。

你好,锌合金的机械强度如何,你可以找个皮带扣试一下。
我的朋友是做压铸的,这套模具是我按他的模架尺寸自己做的,所以不贵,再找个生产空隙试了出来。要不是靠着关系,没有数量和赚头的生意,我想厂家一定不会接来做的。

网友(2005-08-23):
m1或98坦克用1:10的我要了,什么时候有??????????????????

网友A:
我做这个梦也2年了,有了百分之60的东西,M1或98坦克用1/10的一定要2套

网友:
版主上那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这个梦也2年了,有了百分之60的东西,M1或98坦克用1/10的一定要2套

同上要求,版主回个话呀!!!!!!!!!!!!!!

网友:
做这玩意的模具倒是不贵,以我这里的来说如果用的是压铸厂的通用模架的话,模具的费用顶多400/套,如果啤的货到一定的数量的话压铸厂连模具费都不收的.

网友:
那么你来开发?????????????????????????????????

网友(2005-09-23):
敬请rchobby做m1或99,我各要一套

10比1---------------------------------------------------------------------------------------------------------------------------------------------------------------------------------------------------等待

网友:
我有个设想
能不能用钢材冲压做
我8懂坦克的
探讨一哈

网友:
可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