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锂电池了!

楼主(2005-06-03):
为了让翼龙强壮起来     昨天下午在航佳去买了7.4  2200毫安  的锂电池    电话里报价¥100  等我千辛万苦找到他们工区去    接待小妹却说是批发价   要了我¥110    郁闷    顺便买了只云雾者的桨和桨夹   不过电池强啊   装上鸡鸡试了试   哇  推力感觉大了一倍   原电机原桨  我用便携弹簧称钩着机尾倒吊起来测了测克推力大约400   看来在是不用换外转无刷了  现在因为接受机有问题       暂时还不能试飞

网友:
建议换无刷,你这样会糟蹋电池的

网友:
喷汽机  在 2005-6-3 10:43 AM 发表:

为了让翼龙强壮起来     昨天下午在航佳去买了7.4  2200毫安  的锂电池    电话里报价¥100  等我千辛万苦找到他们工区去    接待小妹却说是批发价   要了我¥110    郁闷    顺便买了只云雾者的桨和桨夹   不过电 ...

这电池能持续8~10C放电,电流在20A左右,没关系,放心大胆的用吧。

楼主:
谢谢     锂电池配有刷会对电池造成不良影响吗   ?   对了我现在还没有充电器不知道那款性价比高   请各位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tiana999  在 2005-6-3 11:29 发表:

这电池能持续8~10C放电,电流在20A左右,没关系,放心大胆的用吧。

如果我用11.1V 1600mAh的,放电在10C左右,这样用会有问题吗?

网友:
最好不要超过标称的2/3,当然,如果电池便宜,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
tomye  在 2005-6-3 12:12 PM 发表:

如果我用11.1V 1600mAh的,放电在10C左右,这样用会有问题吗?
ELE的1600MAH锂电标称持续10C放电,电流也就是16A,最好别超过这个数字,对电池有好处。

网友:
晕。7.4的电压原来的480怎么有那么大的拉力?
云雾者的浆和翼龙的大小差不多。
电压底了电流也上不去功率怎么大?
想不通!!!!

网友:
喷汽机  在 2005-6-3 11:30 AM 发表:

谢谢     锂电池配有刷会对电池造成不良影响吗   ?   对了我现在还没有充电器不知道那款性价比高   请各位指点一下  谢谢

在输出功率相同情况下,无刷只是比有刷效率高些,通俗点讲,反应在模型上就是转速高、扭矩大、电流小,所以说只要电机的工作电流不超过锂电所能承受的放电电流,就不会对电池有影响,当然,电机的工作电流越小,对电池越有好处。

网友:
douyacai  在 2005-6-3 12:45 PM 发表:

晕。7.4的电压原来的480怎么有那么大的拉力?
云雾者的浆和翼龙的大小差不多。
电压底了电流也上不去功率怎么大?
想不通!!!!

呵呵!可能测试有误。

网友:
douyacai  在 2005-6-3 12:45 PM 发表:

晕。7.4的电压原来的480怎么有那么大的拉力?
云雾者的浆和翼龙的大小差不多。
电压底了电流也上不去功率怎么大?
想不通!!!!

想不通?自己用电压表测试原配电池和用锂电时的全速负载电压就知道了。
内阻差别很大的!所以电压电流都提高了,自然感觉不一样啦。。。

网友:
成都航佳模型  在 2005-6-3 01:21 PM 发表:

想不通?自己用电压表测试原配电池和用锂电时的全速负载电压就知道了。
内阻差别很大的!所以电压电流都提高了,自然感觉不一样啦。。。

回去试试

楼主:
哦   航佳有人在哈     我当时也有点不清楚 原配是8.4   现在7.4  动力是否会下降   但把电池往机上一接就塌实了     推力好大啊  我买的桨还没有换上  就是原配的桨     早上挂在弹簧钩在机尾轮称上试的时候还拉脱了一下  吓我一跳    掉在地上来不及收油桨被打弯了点

楼主:
待会儿我重新测试一下看看早上有没有搞错    弹簧称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错的,电池电压和加在电机上的电压是两回事,锂聚比普通的镍氢的内阻小,而且两串锂电是从8.4V开始平缓下降,7节镍氢充完电虽然有9.8V,但不到10%的放电时间电压就会降到8.4V,所以连输入电压都没优势。

网友:
tomye  在 2005-6-3 12:12 PM 发表:

如果我用11.1V 1600mAh的,放电在10C左右,这样用会有问题吗?

电池10C的话,建议控制在8C内,这样对电池有好处。

网友:
啊啊啊啊阿!
你什么电机,原配的电机和浆7。4V电压推力有400g?
开玩笑吧
我11。1V 1600ma钻石实测 翼龙元配动力推力才 360g

网友:
douyacai  在 2005-6-3 12:45 发表:

晕。7.4的电压原来的480怎么有那么大的拉力?
云雾者的浆和翼龙的大小差不多。
电压底了电流也上不去功率怎么大?
想不通!!!!

关键是电池的内阻变小,内电压减小,外电压自然增大。学习高中物理电学就明白了。

网友:
镍氢内阻小于锂聚合物的
哎~
9。6V的镍氢如果接动力压降到了7。4以下还真是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