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改皮带~~完工~~[还有首飞视频]

楼主(2005-06-03):
皮带和齿轮不合适改了还几天了~~可算弄完了.效果不错~~~~

改装费用10元~~就买个节鱼杆

这是第一次调可变距电直,也是第一次飞呀~~还没调好,不是很稳.

ftp://5irc:5irc@5irc.com/35.wmv

马达用ELEMODEL外转,应该属于AXI2208级别.改绕后KV2800~3000左右.

尾桨舵机用平尾架+尼龙扎带安装在尾管上.

升降控制臂被皮带齿轮碰到了,将控制臂外移.

尾部

用ELE 25A飞机版电变,BEC供电可能会不足,所以用闲置ICS300又搞了个BEC,这样设备有两路电源了~~保证没问题喽~

[ Last edited by 网上无美女 on 2005-6-7 at 12:29 ]

网友:
再发图啊!
顺便说说材料哪买的?

楼主:
free-fly-h3  在 2005-6-3 11:29 AM 发表:

再发图啊!
顺便说说材料哪买的?

材料就是一根打印机皮带,一个直径3CM左右的齿轮+ 一个8~9T的小齿,还有两个小轴承,再没了.

网友:
不错!! 电调寄来换直升机版的啦!!

网友:
能说说皮带的长度,皮带轮和尾齿轮的直径吗?我也想改

网友:
飛行比薩沒有貼你首飛的連接
POST一下吧

楼主:
att0836  在 2005-6-4 06:42 PM 发表:

飛行比薩沒有貼你首飛的連接
POST一下吧

真是抱歉啊,我自己的空间因为服务器问题不能使用,现在找不到好用的存放空间~~

已经用Email发给你了~

网友:
图不太清楚哦,还有楼主的35号机怎么和我的有些不一样啊,改装的图能详细些吗,用的齿轮在哪买的,非常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