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50皮带调整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5-06-03):
请问雷虎50油直的皮带松紧如何才调才合适,因为但心太松怕飞时会自动脱落,太紧怕会拉断皮带.具体的标准是怎样,谢谢.

网友A:
这个标准很难形容,大概是将皮带拉直以后,在中间的位置可以顶进1cm左右!!

楼主:
具体操作能否详细形容一下

网友B:
松开尾管的螺丝
手提尾管,机头向下,在拧紧那4棵螺丝!就行拉~

网友C:
这个方法简单

网友D:
用手上的力别用机械加力,越紧越好,飞一阵它自己会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