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v2停产了吗?

楼主(2005-06-03):
请问450v2停产了吗?
[ Last edited by 遥控汽车 on 2005-6-3 at 11:57 ]

网友A:
应该是停产了吧 反正新的机机和以前的零件都可以互换!!!!!!

网友B:
亚拓的官方网站说停产了。。。

网友C:
V2已经停产了
其实我倒觉得现在是买V2的最好时机
价格已经非常便宜了
学飞450X是摔45XL也是摔
在摔的过程中买新的XL零件就可以在练习中慢慢过渡到XL了
至于2者的性能差别对于新手来说根本感觉不出来

楼主:
450X升级到45XL要多少米啊?电机好像不一样也要换吧!

网友D:
但450XL在多方面都是比450X好。

网友C:
450XL肯定比450X好
但是对于新手来说根本是感觉不到的
在学习的过程中更新零件
摔了几次就成450XL了
你们可别打我哦
我不是让你们摔飞机哦
2者的差价绝对可以让你在学习的过程中
没感觉的过渡到450X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