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几下!!!!!!!!!!

楼主(2005-06-03):
飞亚托都郁闷了几下了 算看有几样损失 大桨现在都坏了3副了(240) 其中最断命的是10分钟就打断了 尾舵机坏了1个(99).尾管2根(75) 其中有根是炭纤尾管  皮带磨毛了一根(70) 也换了新的 机头罩也不知道怎么的没摔(90) 上在机身的地方从孔的地方断了 现在好像第一块电池也不是很好用了 可能应该有40次飞行了 其他的还没得什么损失  574元的损失了 心灵的伤痛还没算 郁闷!!!!!!!!!!!但是还是想飞

网友:
你练模拟器了吗?模拟器里能够一动不动的悬停吗?如果没有建议先从模拟器练起

楼主:
怎么没练习 在g2都是一丝不动 但是感觉有点手法不一样 飞真的打舵就要小 稳得多!!!!!在说模拟器有摔不坏!!!!!!!!!心里压力没得这样大

网友:
fishzh1881  在 2005-6-3 12:02 发表:

飞亚托都郁闷了几下了 算看有几样损失 大桨现在都坏了3副了(240) 其中最断命的是10分钟就打断了 尾舵机坏了1个(99).尾管2根(75) 其中有根是炭纤尾管  皮带磨毛了一根(70) 也换了新的 机头罩也不知道怎么的没摔(90 ...

嗯,算一下我到现在的损失:

1。 尾管 (50元)
2。 尾撑 (35元)
3。 水平尾翼套件(35元)
4。 脚架(25元 青年的)
5。 大齿轮套件(70元)
6。 大浆(100元)
7。 螺丝包(20元)

总计: 335元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零散的,估计在400元一下。。。。。

楼主:
对了 还有个大齿轮下面的驱动尾桨的小齿轮 也坏了 不过用502粘起 现在都在用 都还可以!!!!!

网友:
小齿轮换吧!不要因小事大。

楼主:
小齿轮很好用 比新的还好用些 !!!!!嘿嘿

网友:
楼主感觉你在折磨小暴龙呀!
我到目前就只坏桨和大齿盘,其它没有什么损坏。已经超过60个起落了。

楼主:
其实我也飞了40--50个起落了 开始没搞好调试(自己一个人弄 没得人带) 后来和版主聊了一下qq 学习了最让我头痛的尾巴的调试 我也算飞得很小心了 我一般在30平方米的地方飞 没得箱子 不想带起机机到处走 再说电池就3块 出去了不是一会又回来了!!!!第一副abs桨打的沙发 第二副没弄好就起飞 打尾管上 尾管弯了  今天早晨 我朋友说看我飞一下 我晕 一飞 好像是电池的接头没接好 一会没得力 一会又很好 可能就5秒钟 打在石头上了 55555555555555555555 不是我折磨它 我也想飞好呀 前几天还认为飞得好 不用买配件了噎  哎哟!!!!!!!!!!!!!痛!!!!!!!!

楼主:
我上班很好耍 我都是带到单位上去飞 一天又没得事情 就是飞 一会飞 想起了也飞 无聊也飞  睡不着觉也起来飞 一飞 尾舵机又坏了 上次在外面飞 打在树子上 收油 飞机落地 小齿轮又坏了 尾巴换了 没弄好 皮带磨擦 卡死 皮带也磨毛了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我也一样的啦,什么脚架,大齿轮,大浆都摔坏过.
玩好一点的飞机就是烧米,一会又是金属件,一会又是升级件,名堂多多.

机机飞起来了就开心拉,还是想飞...

网友:
昨天数了数,有6付木桨的残骸~~~
这条路虽然困难重重,但还是要坚持走下去

网友:
我都有10副木桨牺牲了
碳钎的残骸就有2副也5555555
光桨就好多MONEY没有了
3D真是难啊!!!

网友:
看了这些就是郁闷!但是还是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