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在坐的电动飞机制作高手指点可行性

楼主(2005-06-03):
请在坐的电动飞机制作高手指点可行性:
电池
7。2V 1800MA 320g(赛艇用,有点重)
电机
普通 380有刷 50g (一或二个)
遥控
舵机
48g*2 接收机 30g
= 320+48*2+30+50+100=~ 560g
用什么材料 ,做怎样的机形,

网友A:
飞机全重估计在700~750左右,弄个380的减速器会容易些~不用也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楼上这位朋友 这个我考虑了
但我想做成, 赛丝娜 那种样式的
缩小一点比例。用kt板 和吹塑纸做, 翼展 1M 机身 0。8M 空机在100g左右

网友B:
不好用阿,电池超重,380即便配减速也会拉力不足,建议使用无刷。

楼主:
是有点重,其实电池什么的是上次玩快艇时。没有注意,散热不好,把船给烧了。郁闷
故把电机两个 及电池拆下,配上我的FUTABA遥控, ,,,,,
就是想尝试一下,用无刷 或 。较轻的 锂电池 。虽然功率和重量都有变化 ,
做起来一会就搞定了
但那就没有制作的快感 没有挑战性了
我打算 连螺旋桨自己,,,

网友A:
机型选的正合适了~~~基本可以参照三叶那个电油两用的塞思那。
[ Last edited by 网上无美女 on 2005-6-3 at 14:43 ]

网友C:
380也就300多克的拉力。
赛丝娜 那种样式的
缩小一点比例。用kt板 和吹塑纸做, 翼展 1M 机身 0。8M 空机在100g左右
用KT仓身空机做到100克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用片身,机翼用单层。自己称一下就知道了,1米包覆的机翼也有100克了,再加上0.8米的仓身,控制好了200克差不多。
加上你的设备560克=760克。相对于300克拉力,你自己算吧,推重比……
只能做滑翔机,用单层KT作凹凸翼,翼展加大到1米3以上。找根钓竿作竿身。

楼主:
那就用两个380 来拉或者推。 用轻木做骨架,或用泡沫塑料做。把重量降底

网友D:
你这个电池实在太重,Ni-CD吧?
如果想做赛斯那那样的,有点难,除非能自制个双380的减速架。

楼主:
也可以考虑这种方式,参考一下

网友E:
最好不要用双发 两个电机的转速不好调 机型就选上单翼就行了 另外电池有些沉

网友D:
自己弄个2合1减速如何?参考这个

楼主:
周末用 吹塑纸 泡沫塑料,做了一个雏型,用两台380电机 推 ,总重600多g,翼展较长,迎风执出后,开始上升,豪爽,,就是速度不快,不到几秒钟,水平尾翼打到满舵,感觉动力不足,直截摔尾,接着就是失控,机翼强度不够,折段了,,,,鸡头朝下,栽跟头了,,,,,,,这也太快了把,,,还好设备没有摔坏,,,。
航模爱好,,,让人欢喜让人忧啊

网友D:
我想应该是速度没有起来,拉杆拉大了吧。
没有速度的时候拉杆的结果就是失速。

网友F:
船模配的380不一定是强力380,7*4火鸟桨,8.4伏可能才100多克拉力,如果是强力380拉力就有250--300克,用双引擎可以飞,我有个上大学的小模友做的很好飞,不过他用的是8节5号氢电,比你的电池组轻些。做个仓身机身,长800毫米左右,带薄翼型KT板机翼要有补强,翼展1.2米左右,全重800---900克之间,翼荷40--60克/分米,不要起落架(减重)。以上配置是以你现有的设备而论,你的电池太重了。飞机尽量做的皮实点,不然我保你一个起落就散架(因为动力设备太重)。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改进仍在进行中,准备换成无刷,忙里偷闲热爱 航模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