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给的配置和价格 大家看看合适吗

楼主(2005-06-03):
亚拓450X 机身带无刷电机套装  1350
亚拓 25A无刷电调             390
遥控  HITEC 电机版 六通 带三个8克舵机   2100
亚托 6克舵机(锁尾)一个      180
GWS PG-03 舵螺仪            380
PLANE 10C 1800MAH 11。1V锂电两块   350
智能充电器                     50

网友:
你不如配xl的套装版本哦!里面有电机和电调
陀螺还是用有锁头功能的吧!不然调发射机参数头大的很。最经济的是亚拓的REC-500
遥控器不要省了,干脆上FF9 Super。
旋停阶段用个6C或8C 2200mah时的电池就可以了,一来重稳,而来电池便宜。
充电器版主教导过,不能省,弄个好点的吧,不然电池没被飞坏,而被充坏了。

网友:
建议遥控FUTUBAFF6,JRMX66价格差不多,FUTUBA240舵螺仪 .

楼主:
各位大大  谢谢了啊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
小弟是标准菜鸟 刚刚入门
能不能给个合适的配置和报价给我啊
我现在在广东

网友:
亚拓450X 机身带无刷电机套装
亚拓 35A无刷定速电调
遥控  FF9 SUPER
GWS NARO +HP/BB或FUTABA 3107或亚拓9X舵机*3
GWS PG-03 舵螺仪
ELE钻石级电池容量1500MAH以上
亚拓原装智能充电器
我基本上全是在上海鸿飞模型买的东西
其他地方倒还真没有买过呵呵

网友:
新手一定要多多请教老手呀,这样才不会吃亏。

网友:
模型店一般都欺生,最好有个老手带着去不会当水鱼~~~

楼主:
有珠海的航友吗 有时间带带小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