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定思痛,力求环保,新添电动J3,呵呵。

楼主(2005-06-03):
继油直连续损桨、40教练机撞坎破头、赛斯纳182组装完毕却不好携带,亚拓450电直连损3桨后,我痛定思痛,在钱包和心灵稍微恢复,心态正常后,在家狂K G2,面对一堆锂聚、微舵和窗外的艳阳天,又忍不住在民工那搞了一架电动J3,终于把闲置的设备全用上了,呵呵。

该机标准配置:
飞机参数:
翼展:1200mm
主翼面积:18dbm
总长:700mm
飞行总重量:620g
包括(8.4V/1000mAh 电池充电器)

标准配置:
动力电机及减速箱
螺旋桨
电子调速器
FRP机头罩
起落架及五金塑料零件

在飞机到后我又添置了ELE的 eps-2000无刷动力组和10*8减速桨。
把动力改为
11.1V锂聚
无刷 eps-2000
无刷电调- 亚拓35A定速

控制系统为电直的
飞高微型接受机
亚拓9x微舵 4个

经过改无刷后,感觉动力强了几倍,60%油门的时候居然就可以把机身垂直拉伸,看来EPS2000号称可以有1.2Kg拉力确实没瞎说,因为手里暂时无法测试拉力,故采用机身配置的方式在机身里加了300克铅陀(我钓鱼的,呵呵),这样机身重量在900-1000G左右(未带机翼),在满油门情况下,如果不用手向下拽,飞机会一个劲上窜,此时拉力绝对超过1kg,而加上机翼的整机飞行重量是678g,推重比能做到这样大是我不敢想像的。1.4,呵呵。真担心拉断机头。

下面是一些图片

[ Last edited by 城市浪人 on 2005-6-3 at 14:41 ]

楼主:
[ Last edited by 城市浪人 on 2005-6-3 at 14:22 ]

楼主:
原配动力组称重

无刷动力组称重

我自己配置的无刷动力系统

原配的动力和电调、电池

[ Last edited by 城市浪人 on 2005-6-3 at 14:58 ]

楼主:
唯一的遗憾是电流表不在家,无法测试全动力电流,但是测试了断续全动力5分钟左右电机温度在65-70℃,电池温度45-49℃,

网友:
俺也想买这个呢,只是没动力。。

楼主:
原配的动力要求不高也可以用

网友:
我收了15级J3准备改电之后民工才拿出了电动J3,令我极度伤心!

强烈要求民工赔偿我的精神损失!

网友:
楼主你配无刷的里电的规格是多少```???几C放电的????容量是多少?

网友:
有刷不用,送我算了 `:)

网友:
有刷电调减速组处理给我吧
电池了什么的也要
我现在对有刷还比较感兴趣
哪个外贸机上的电机应该不错

[ Last edited by douyacai on 2005-6-3 at 17:50 ]

楼主:
超级模友  在 2005-6-3 04:45 PM 发表:

楼主你配无刷的里电的规格是多少```???几C放电的????容量是多少?

一共5只电池,分别是商城给更换的11.1V  10C  1600MAH 维克版锂聚3只
                   ELE 11.1v 15c  1500mah   1只
                   ELE 11.1V 10C  2200MAH   1只

楼主:
douyacai  在 2005-6-3 05:47 PM 发表:

有刷电调减速组处理给我吧
电池了什么的也要
我现在对有刷还比较感兴趣
哪个外贸机上的电机应该不错

好说好说,开个价,合适就处理,呵呵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6-3 03:08 PM 发表:

我收了15级J3准备改电之后民工才拿出了电动J3,令我极度伤心!

强烈要求民工赔偿我的精神损失!

其实我想买15级的,你的应该是后轮转向吧,二个上无刷后扭力大增,还真担心飞机受不了

楼主:
好容易找到一个家庭主妇买菜的弹簧秤,初步测量了一下,误差为每市斤大约少一两(原来老冤枉卖菜小贩短称,现在才知道用来对付短秤的弹簧秤是这样的,呵呵,这真是魔高一寸道高一尺啊),换算成公斤大约是每公斤少100G。

如下图做了个简易测试装置,因为弹簧秤的误差和不是在空中飞行的数据,多少有点误差,但是可以看出拉力远远大过飞机重量(飞机总重678克),拉力过公斤了。

我要一只手推油门一只手照相,加上相机菜,图片效果不好。

网友:
为什么我先说不处理给我呢》?

网友:
动力用的很变态啊,想用J3吊机?

网友:
城市浪人  在 2005-6-3 02:17 PM 发表:

继油直连续损桨、40教练机撞坎破头、赛斯纳182组装完毕却不好携带,亚拓450电直连损3桨后,我痛定思痛,在钱包和心灵稍微恢复,心态正常后,在家狂K G2,面对一堆锂聚、微舵和窗外的艳阳天,又 ...

---------------------------------------

J3按你的改法无刷动力组,锂电。电调等全配置的价格?留空时间?
为何不用赛斯娜182改无刷?可把空赛斯娜卖我?谢了。0319-2363970。13831979868 刘晓广。河北邢台。

网友:
排队收  182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