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机疑问!

楼主(2005-06-03):
因为没见有E-SKY的资料,所以去看了一下HORNET II的参考,发现玩HORNET II比较厉害的ERIC LARSON调试参考中有两条比较奇怪:
Prog.Mix1: Elev>Throttle -25%,+25%
Prog.Mix2: Aile>Throttle +25%,-25%
为什么用到这两个混控呢?什么道理啊?

楼主:
没人知道吗?自己顶一下

楼主:
还是老外热心,又给回信了!
老外高手是这么说的:打升降舵和副翼的时候,需要略微增加一点油门,否则桨叶的速度会降低,这样导致锁尾不是很好,两个方法:加GV-1这种类型的速度控制器,用PROG MIX,小电直中没有比较合适的速度控制器,所以用PROG MIX!
想想国内的高手甚至还认为3D不用锁尾,还不屑于交流,怎么提高啊???

网友A:
厉害啊,连这么细微的地方都作了补偿处理。看来我们的路还有很长要走啊!
多谢betmanofbmw的帖子,我不吭声是因为不知道。呵呵

网友B:
楼主牛,跟老外交流了,有什么好的咨询share一下。

网友C:
刚看到这个帖子, 还没学习到这么深入的程度。
这是在发射机上设置的混控吗?
等我的ff9到了, 再仔细研究, 到时还要向各位多多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