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俺的雷鸟!换了尾电机的情况!

楼主(2005-06-04):
  今天白天调试平衡翼的时候,由于螺丝没有上紧就调试,结果平衡翼头飞出打到了俺的鼻子,还好只打烂了一下块地方,痛啊!

  等俺的雷鸟别的地方都调试的差不多了,拿到地面上一试,结果严重的问题再次暴露了出来!陀螺不管怎么样调总是调不好,飞机转的厉害,好象陀螺坏了一样,是不是真的坏了啊?怎样判断陀螺的好坏?

  晚上自己认为调试的又差不多了,一试更糟糕,不仅飞机乱转,还出现不受控制的情况。要么是油门推到最大就停止工作,象是低电保护的情况一样,要把油门控制杆拉到最低重新推才可以工作;而且也不是每次都重新工作,还会象上面说的那样一推到最大又停止工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要么就是推油飞机飞起来,飞机就不受控制了,收油也不停,一个劲的乱转着飞,危险万分,用东西强行打到大浆上,才停下来。结果怕伤到路边的人,飞机发疯乱飞的时候只好用发射机天线去打,结果天线也打断了,惨啊!

  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飞机失控?我怀疑和陀螺没有调试好有关!

  帮忙看下要怎样才能调试好陀螺?已经参照帖子调试了啊!

  已经排除是电池电压低引起的可能!!

  谢谢!

[ Last edited by bs98136 on 2005-6-6 at 01:32 ]

网友:
不会是反了陀螺仪吧

网友:
发射机的电量足吗?
有可能是干扰造成的哦。

网友:
呵呵,我现在都不敢飞了,摔断了两根平衡杆加一只大桨,平衡杆那个东西很难调的,每断一次我都要调好久,还要经过几次试飞才基本上搞得定

网友:
陀螺仪装放了,你反个身装,然后飞机拿在手里,尾巴突然往右边,你的尾浆会快速旋转嘛?

正常的会转,推力抵消尾巴的偏转,我的尾无刷,飞机拿了稍微动一下,就转起来了,不动就不转.

网友:
主电机和尾电机的滤波电容没坏吧

网友:
你是不是动过尾马达支架啊?那个支架装的正确的话,马达是在尾管下面的,装反了当然打转了。

网友:
我动过,重装粘胶水时弄偏了点和机子不垂直了,只好靠微调来借.

楼主:
特帅呆王子  在 2005-6-4 03:01 AM 发表:

不会是反了陀螺仪吧

没有搞懂,陀螺怎么会反呢?怎么样判断陀螺的正反?

楼主:
chujian  在 2005-6-4 02:08 PM 发表:

陀螺仪装放了,你反个身装,然后飞机拿在手里,尾巴突然往右边,你的尾浆会快速旋转嘛?

正常的会转,推力抵消尾巴的偏转,我的尾无刷,飞机拿了稍微动一下,就转起来了,不动就不转.

我没有动过陀螺啊?再说陀螺仪的接口只有一个,雷鸟的是在舵机的下面,反过来也装不上啊?尾浆是会转的,机头在右手,机尾在左手的时候,尾浆的旋转方向是不是逆时针啊?

楼主:
cyken  在 2005-6-4 03:17 PM 发表:

主电机和尾电机的滤波电容没坏吧

我换马达的时候,由于消火花电容焊的很紧,所以焊下的时间有点长,焊下后感觉温度很高,会不会坏了啊?我可以买到和那个电容标的一样的104的电容,但是外观不一样可以用吗?

楼主:
xiaohong-0001  在 2005-6-4 07:35 AM 发表:

发射机的电量足吗?
有可能是干扰造成的哦。

所有的设备和飞机的电量都很足,可能是干扰,但是估计是自身的干扰!

楼主:
jackyzh  在 2005-6-4 03:40 PM 发表:

你是不是动过尾马达支架啊?那个支架装的正确的话,马达是在尾管下面的,装反了当然打转了。

没有啊,我没有动过为马达支架,就是换了个6200尾电机,而且线也是有标示的啊,电机上有+-标志的,红色线接+,黑色线接-。

网友:
呵呵,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后碰到了就不慌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可能是干扰造成的, 累鸟原装的发射机较差,会引起频率偏频,而且发射距离很近,离远了就失控,抖舵以及主电机狂转. 你可以试验一下.

首先将主电机断开, 以免突然狂转伤人. 然后将发射机电源打开(天线不要拉出),逐渐拉开与接收机的距离看各个舵机是否受控制,我以前试过,如果不拉出天线的话,走出5米远,舵机就失控啦. 当发射信号很脆弱的时候,任何的干扰都可能导致飞机失控(如大桨狂转)

如果是以上问题,没什么解决的好办法,换4VF吧,或干脆FF9更好.

楼主:
哎,先解决飞机乱转的问题再说,估计陀螺是调试不好了,要反回商城了!

网友:
哦,原来是用了6200啊,老款的尾马达还有吗?如果有换一个上去,应该就不转了。4200在有的机子上就发生这种情况,原因是4200不能获得足够的电力,解决的办法可以把平衡翼攻角调10度。估计6200可能更费电,所以更不好调。你先调了平衡翼再说吧。不能可能要提高电池电压呢!

楼主:
jackyzh  在 2005-6-5 11:12 AM 发表:

哦,原来是用了6200啊,老款的尾马达还有吗?如果有换一个上去,应该就不转了。4200在有的机子上就发生这种情况,原因是4200不能获得足够的电力,解决的办法可以把平衡翼攻角调10度。估计6200可能更费电,所以更不 ...

是平衡翼攻角调大10 度吗?照这样的话6200不是废物吗?

网友:
bs98136  在 2005-6-4 23:34 发表:

我换马达的时候,由于消火花电容焊的很紧,所以焊下的时间有点长,焊下后感觉温度很高,会不会坏了啊?我可以买到和那个电容标的一样的104的电容,但是外观不一样可以用吗?

是尾马达的问题,我也碰到过,换个尾马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