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几个初级配置|普通配置|发烧配置嘛

楼主(2005-06-04):
广大老鸟造福哈我们嘛,象电脑配置清单一样写出各种配件的性能参数和优点。
入门好难啊~我们这里又没有人玩这个,哎

[ Last edited by cafe on 2005-6-4 at 04:26 ]

网友:
级初级

烧~
这样

楼主:
主要是说机型和电子设备啊,姐姐~

[ Last edited by cafe on 2005-6-4 at 08:31 ]

网友:
飞翔滴→拽妹  在 2005-6-4 08:26 AM 发表:

级初级
http://img.eoshow.com/eos ...

人家喊你姐姐了,快告诉人家

网友:
型也按级别来划分......

楼主:
里面的初级配置|普通配置|发烧配置

网友:
出一套初级设备来,写
设备:?一个?三个?一个
遥控

体:雷虎
基本这样,优点

楼主:
饭把另外也写出来

我记下了啊~
电子设备:GY401 9252一个 3001三个 9253一个
遥控器:ff7
发动机:OS32
还有机体:雷虎30或SCEADU30或CALIBER30
基本就这样吧,优点就是摔坏了不心痛。

[ Last edited by cafe on 2005-6-4 at 09:00 ]

网友:
级设备涉及较广,意批评,越级代疱之嫌。
达到烧级
设备:传说(只见过实物没见过)
遥控:非莫属
清楚,选用蛮贵
体:雷虎个天皇级应该
优点:只买贵,一拿出手吓昏一片。

网友:
别用京商的机,不耐用,粗暴着陆就变形。

楼主:
好看不能复制啊~我打一遍帮助我记忆噢~
记下了哈~中级设备用的最多的能写一套吗?
电子设备:传说中的GY602(只在书上看到过实物是没见过)
遥控器:非T14MZ莫属
发动机:我就不清楚了,选用YS901好了,反正蛮贵的。
机体:雷虎有个天皇级IMPERIO因该是蛮发烧了
优点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一拿出手吓昏一大片。

网友:
意思体选,一确定改回来

楼主:
找了放大镜看的,HOHO
那我就写一下我所认为的中级:
电子设备:GY501好了,价格也位于中等,其实GY401也可以
遥控器:FUTABA的FF9S本来就是定位于超中级,很好!要么选用JR的9XII也可以。
发动机:OS50蓝头
机体:可以选用雷虎V2-50或HIROBO的SCEADU-50
优点:他们都是模界的中坚力量,久经考验,偶尔的粗暴他们都可以忍耐,对航模有毅力人士的首选。

楼主:
是航模事业哈
舵机还是很重要啊~姐姐有舵机的资料吗?这个也不能马虎的嘛~

网友:
这是一个老的价格和现在有较大出入,品牌为Futaba:
伺服机 规格  售价
SERVO S3003 BLUK 100
SERVO S3003 BLISTER 105
SERVO S148  BLISTER 100
SERVO S3001 BLISTER 120
SERVO S9001 BLISTER 260
SERVO S135  BLISTER 260
SERVO S3002 BLISTER 380
SERVO S3101 BLISTER 310
SERVO S3102 BLISTER 450
SERVO S3103 BLISTER 260
SERVO S3302         380
SERVO S3801         440
SERVO S9101 BLISTER 450
SERVO S9102         600
SERVO S9150 DIGITAL 730
SERVO S9151 BLISTER DIGITAL 730
SERVO S9202 BLISTER 440
SERVO S9206 BLISTER 680
SERVO S9250 BLISTER DIGITAL 840
SERVO S9251 BLISTER DIGITAL 945
SERVO S9252 BLISTER DIGITAL 700
SERVO S9253 BLISTER DIGITAL 580
SERVO S9350 BLISTER DIGITAL 970
SERVO S9402 BLISTER 560
SERVO S9405 BLISTER 600
SERVO S3802         370
SERVO S5301 750
SERVO S5050 880
SERVO S5801 1070
SERVO S136G 320
SERVO S9450 BLISTER DIGITAL 730
SERVO S9451 BLISTER DIGITAL  840
SERVO S9550 BLISTER DIGITAL 690
SERVO S9601 BLISTER 430
SERVO S9602 BLISTER 500

网友:
密只意会能言传,仔细观察一搞清楚

网友:
通用的是RAPTOR 50,现在有50SE不知道如何。
舵机可以根据自己水平配。舵机不是一辈子不坏的。 很快就要换新的。

网友:
唉 这丫头真猛 写的初级配置都那么高 汗。。。。。。。。

网友:
这位妹妹说的高级的将是米26模型直升机(1:1的)

网友:
咋地也得是长弓阿帕奇吧?!呵呵

我乱喷点关于初级的机机
初级的我觉得用天子30 配三叶发动机 gy401+3003+ff9或9x就挺好!
因为初恋,摔机免不了的,没必要用太好的机器,天子八百多就挺好的了,练悬停航线绝无问题
发动机用三叶,便宜,支持国货,一个os起码顶俩三叶,初学对调试发动机经验不足,也不用上30%的好油。10%足够了。等学会了、发动机毁差不多了,再升级不迟

陀螺以后还能用,401性价比不错,但是初恋也没必要用401自带的9253,那个留着飞好了以后再用。用3003飞悬停航线锁尾够用了。万一摔一下报销了9253多郁闷呀!再说舵机也有寿命啊,好钢用在刀刃上嘛!
遥控器一定要一步到位,机机可以升级,遥控以后还要用啊!强烈反对开始配ff9 9x档次以下的发射机。各人感觉用那些发射机飞直升机有点浪费钱,因为以后肯定要换的。
初学诈练请多指教

网友:
北京青年真是高手,不过天子30是不是有点太初级了。

网友:
青年的配置决定是初级的决佳选择。决定不会太初极了。如果要想要字跳。装个qq的字体。把qq里的字copy进来就可以跳了。。呵呵

网友:
发烧配置也就是最顶级的配置贝。。。

网友:
以我的实际观点出发如下:
雷虎90SE(性价比高)
GY601
9252三个9151一个
杨格90管
9X一套
GV-1一套
YS91黑头就好了,TOP30%油
FK710浆选12mm厚的,14mm的金属浆夹装不了.尾浆用原厂的就够了.
我认为比较实际的一套,太高的配置买不起,再说了太好也不舍得飞了,呵呵!我用的就是现在我说的一套,感觉不错.

网友:
YS能装在90SE上?

听人说RAPTOR上不了YS。。。。。

网友:
rcfan  在 2005-6-7 05:51 PM 发表:

YS能装在90SE上?

听人说RAPTOR上不了YS。。。。。

有什么问题吗???????????????????????????????????黑头,金头都可以啊!

网友(2005-07-17):
发动机我还是喜欢os,容易调整.

网友:
我来凑个热闹,30初级配置:
遥控器8通道以上,如JR 3810ADT,9X,FUTABA FF8SUPER,FF9(遥控器是一次性投资,买个好的以后不会后悔.不管是JR还是FUTABA的6通或7通价格也便宜不到哪去,功能也比不上上述几种) \
陀螺:FUTABA GY401+9253 (一定要买锁定陀螺,不然飞死你!我是吃过非锁定陀螺的苦了)别不舍得
用9253,不然就浪费了,初学不要后置尾舵机!
舵机:最好是双轴承的,力量大些.悬停3001足够.
机体:翼手龙V2,HIROBO SCADU(配件好买就行)
发动机:OS37,TT39(OS调整简单些,适合初学)
大桨:木桨(悬停)玻纤桨(航线)
飞到航线建议升级加速管K$S1363(400左右,但物有所值)

网友:
rcfan  在 2005-6-7 05:51 PM 发表:

YS能装在90SE上?

听人说RAPTOR上不了YS。。。。。

可以用的。不过要换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