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450XL配置

楼主(2005-06-04):
450XL(HDE)(含420LF3200+25A电变)
FUTABA FF9CHP
GY401+9254
舵机
3个 ?
接收机 ?
FMA Direct Co-Pilot
易损件 ?
还缺什么吗?帮我看看,谢谢你们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求经销商朋友把型号帮我配齐,短信报价给我~
[ Last edited by cafe on 2005-6-4 at 08:23 ]

网友A:
买这个好像不是很有必要: FMA Direct Co-Pilot

楼主:
这个啊~有下面好处的嘛:
体会自动控制的方便
放手休息一下
给朋友玩玩好处理情况
脑筋短路可以用
飞的高

网友B:
我觉得那个红外线平衡仪没什么用吧,玩飞机最求的是那份惊险和刺激。。。有了那个就想傻瓜照相机一样了。没有了调快门的那感觉。。。。

楼主:
好象不想用的时候可以用遥控器关闭啊,给飞机增加个功能也不错嘛~HOHO

网友C:
你的这个配置是给油机用了
陀螺仪还是买RCE-500比较经济些
你还缺电池和充电器
红外线平衡仪还是算了吧
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浪费!!!

网友D:
玩玩新鲜也不错的,玩机器也是玩,平衡仪也是玩,是不是

网友E:
建議盡量用亞拓原廠的

楼主:
你说的是9g舵机把,有3103好吗?

网友E:
cafe
在 2005-6-4 15:21 发表:
你说的是9g舵机把,有3103好吗?
3103我沒用過,所以不知!
但論價格/中立點/速度,應該是不錯的選擇

网友F:
3103是很好的,我的严重摔机3108都爆了3103居然毫发未损,可能是金属齿轮的原因吧,缺点就是价高,平衡仪如果在遥控器上关了,还是会影响舵效,你会感觉机机更好控制,不需要给反舵来使机子回中,但是操纵水平恐怕就很难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