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运行速度正常,但就是有花屏,有人见过吗?

楼主(2005-06-04):
换了一部电脑,速度是正常的,跟另外一部机器一样,但出现花屏,显示很不正常,
电脑配置,C500,256M,GEFORCE MX400。

网友A:
选择options /dix.. 3D ,中间部分有个打钩的,去掉试试..

楼主:
去了也没用。

网友A:
其他游戏如何.. 例如极品飞车6 ? 如果也不行,就换显卡,,,如果可以考虑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B:
DIRECTX8.0安装了吗?

网友C:
测试一下其他使用3D的游戏,显卡问题可能大些

网友D:
偶的显卡是5900XT,跑什么都没有问题

网友E:
有可能是 显卡散热的问题啊
我的 9550 以前也老是 花屏 而且就是玩G2花 玩实况足球 和其他一些3D游戏就没问题 开始以为显卡有问题 花了 好大劲才说服电脑店的老板给换了一块新的 结果一试还是一样 最后终于发现是 是散热问提 加了一个机箱风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