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问题

楼主(2005-06-04):
大家好!
小女子初来贵地报到请多多关照!!!不好意思刚来就有事麻烦大家了.前三星期购买了一台ESKY的
电动直升机
发现一个大问题,该直升机一直在地上行动就是飞不起来,想请问一下大家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我操作问题还是飞机问题.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找个懂行的帮帮你把!

网友B:
应该是操作手法问题,直升机需要不停的修正
esky出厂调试的还算凑合

网友C:
你用手拿着尾杆,飞机放正(如图,注意别打手),然后开机把油门推到最大,看看手是否感觉到有明显的向上拉力,如果明显,证明你的飞机动力方面没有问题,只是手法的问题了;如果感觉动力方面有问题,那你可以看看主页里有教你调试双桨的方法,一般新机大多是双桨的问题!另外主电机与齿轮咬合是否过紧!电池是否充满电!飞机如同风筝,需要调试的,慢慢来吧!女生加入航模行列,支持!
[ Last edited by njhn on 2005-6-4 at 22:21 ]

网友D:
绝对要支持!楼上建议的做法很对,你也说说你的具体问题,你都做过哪些检查等

楼主:
首先我要多谢njhn上慰给我的建议,不好意思这两天比较忙,所以现在才复你们.最后我咨询ESKY客户服务部了解到,原因(本人性格比较急躁还没等到四合一控制器亮绿灯就开始飞了,还没真正的起动我就以为飞机有问题拔电源再试,依此反复试验都没能成功起飞),我依照njhn上慰所传授方法测试发觉该直升机拉力挺好的,不知道是否跟女生手力问题有关呢.还有在这里我要表扬一下ESKY客户服务中心的员工,她们的售后服务挺好的,态度诚恳、热诚。

网友E:
我也是深圳玩电直的,有空一起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