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无刷电直尾电机

楼主(2005-06-04):
定子直径20MM,带4025桨及45CM线总重21克,8.4V
电池
,空载电流0.6A,带4025桨电流3.15A,拉力102克.工作时几乎没有温升.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流做什么电直的尾桨电机?

网友A:
差不多可以做雷鸟这样的小电直的主电机了,呵呵!

网友B:
是啊,耗电太大了点

网友C:
我的雷鸟就是20MM的,刚才22.7的太热了,可能齿轮太紧了.

楼主:
小鸭号
在 2005-6-4 21:46 发表:
这么大的电流做什么电直的尾桨电机?
小电直的尾电机有3,4十克的拉力就够可以平衡了,这个电机在出3.4十克的拉力时,电流不过1A左右.留有3倍的功率余量,可以更好的锁尾. 再说最小的无刷电调也是10A,难道说耗电电流就是10A吗??
电直的尾电机一般是工作在半功率状态下的.这个估计用1/3功率就足够了.
[ Last edited by 转速 on 2005-6-4 at 22:42 ]

网友C:
20MM的CD无刷基本是最小的了.呵呵,我就是20MM的

网友A:
我的雷鸟的尾电机没有留有那么大的功率余量。我用的是18mm定子。
不过我的绕线匝数比较多,用0.3的漆包线饶了30匝,Y型接线。
用雷鸟原配的尾桨,最大电流不过1.2A,没有测拉力。但工作中明显没有那么高的转速,估计工作电流要小很多。(没有测尾电机工作电流,当时测的整体最大工作电流好像不到4A)
主电机也是CD电机改的,用的0.5的线绕11匝,Y接。也没有单独测电流。
补充一下,我的雷鸟锁尾效果也很好哦

网友D:
漂亮!试一下实际使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