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试飞,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5-06-04):
今天我试飞我的天子30,发动机是3叶36HR的,用的5%的合成油。我试了下,油门在中间时,飞机感觉要离地了,但还是飞不起来啊,再推油门发动机就没力了啊  螺距是  -2.+5.5.+10  主油针都关到0.8圈了哦,感觉还是没力,发动机的温度感觉很高,熄火后1分钟左右,油针很烫手的哦

请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哦

网友:
螺距可能太大了哦!一般是负六正九哦!再试调看看?

楼主:
我看很多都说是-2.+6.+11啊

网友:
螺距是OK的,但实际不知你调得是不是正确的。不过发动机已经过热了,还是先用原厂值然后再慢慢调! 过热火咀会容易烧的。再不行就试试15%的油,或换其它型号的火咀。我试过ENYA的动力会好很多!

[ Last edited by newer on 2005-6-4 at 23:35 ]

网友:
螺距调到+6。5看看

楼主:
我用的是OS8#火头哦,副油针没动过的

楼主:
我的开到0.8都感觉没力,1.3圈更没力哦

楼主:
你的螺距分别是多少啊?飞一会离合器杯会很烫吗?

网友:
wjzy  在 2005-6-4 11:45 PM 发表:

我用的是OS8#火头哦,副油针没动过的

我用的sh牌3#的 动力也不错

网友:
wjzy  在 2005-6-5 12:05 AM 发表:

你的螺距分别是多少啊?飞一会离合器杯会很烫吗?

离合烫是打滑啦 动力当然不行喽

楼主:
怎么会打滑啊?

网友:
安装是不是有误?天子发动机装离合器的时候不能装垫片 别的原因不太清楚了 找给你装机的店检查一下啊!

楼主:
离合器确定没有打滑哦,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
wjzy  在 2005-6-5 01:06 AM 发表:

离合器确定没有打滑哦,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加油时是不是把油喷到离合器啊?

楼主:
飞狼  在 2005-6-5 01:36 AM 发表:

加油时是不是把油喷到离合器啊?

没有哦,不太可能哦

网友:
你用的是啥桨? 有没有蹭过地? 北京青年给的参数很内行,不过3叶的发动机不是个个一样,有点象买彩票。

楼主:
是原配的木浆,没有蹭过地啊

网友:
肯定是发动机调校的不好!空转跟负载的时候是有很大区别的!要想调的快,就找个朋友把发动的飞机举过头顶用力抓牢,一边推风门一边再调直到你的朋友感觉到飞机有强大的上升力的时候为止。我感觉此方法调的最快,要比边调边飞飞试一下要快的多哦!

网友:
这方法好是好 就是下边的哥们比较倒霉 危险不说 等调好了还不被喷一脑袋油啊

网友:
另外就是下面举飞机的哥们一定要戴头盔要不很危险.
我现在飞天子50,用OS50的发动机.
我见过一哥们用的三叶36H,那个性能简直比OS32还要好很多.还是用10%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