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们帮我参考参考,关于选机!!有详细介绍!!

楼主(2005-06-04):
请给新手推荐一款1200、1300左右的电直!
在网上看了一段时间,比较看好这两种!!!
一是: E-SKY 3D电动直升机  二是:小神蜓10# 共轴双桨直升机

产品名称: E-SKY 3D电动直升机
产品类别: 直升机
产品品牌: 易思凯
重    量: 300g
尺    寸: 520(机身长)*510(主旋翼直径)mm
价    格: 1280

特  征:
--------------------------------------------------------------------------------
  *主旋翼采用跷跷板形状,横轴支撑点设有避振胶圈
*高控制精度的3个微型舵机,共同运作CCPM
*全对称翼形木质主旋翼,長度230mm,翼端采用低阻力造型
*流线型低阻力的平衡片,并设有可调整固定位置的重锤,可适应不同爱好者的需求
*陀螺仪可调整设定感度强弱以及尾舵中立点
*370碳刷马达,齿轮采用切削铜制齿轮
*尾旋翼采用马达直接驱动。一体成形的內凹翼型尾旋翼
*六通道遥控设备,带倒飞与教练开关
技术参数:
--------------------------------------------------------------------------------
   主旋翼直径:510mm
全长:520mm
起飞重量:300g
主马达:370
动力组:11.1v1300mAh锂聚合物电池

遥控设备:6通道3微型舵机
附  件:
--------------------------------------------------------------------------------
  1.E-SKY 3D(HONEY BEE 3D
)电动直升机;
2.CCPM 6通道发射机;
3.安装说明书.
4.11.1V1300mah聚合物锂电池
5.锂电专用充电器
评论/备注:
--------------------------------------------------------------------------------
    E-SKY 3D电动直升机为国内第一款全套配置可倒飞的电动直升机,采用CCPM控制系统,做工精致,飞行性能优良。本站还特意为爱好者配置了1300mah11.1V聚合物锂电池(目前国内配置一般为1000mah11.1V)延长了飞行时间,增添了飞行乐趣。

产品名称: 小神蜓10# 共轴双桨直升机
产品类别: 直升机
产品品牌: 小神蜓
重    量: 410g(含电池)
尺    寸: 54*12*23.5
价    格: 1380

更多图片>>
特  征:
--------------------------------------------------------------------------------
  小神蜓10#电动直升机
*采用共轴双桨结构,构造设计优越,维护操作简单,飞行平稳,反应迅速灵敏。
*做工精致,双370马达驱动,动力强劲,适合室外飞行。
*新增失控保护功能在飞机遥控器突然断电或者接收信号中断会自动保护,平缓降落,降低摔机损失。
*可先接通飞机或者遥控器电源,彻底消除因开/关顺序不对造成的伤害与不便。
*可调节舵机弧度,以及转向灵敏度。
*飞机电量显示功能,当绿灯变成红灯时表示电量不足,以停止飞行。

技术参数:
--------------------------------------------------------------------------------

  机身长:54cm
机身宽:12cm
机身高:23.5cm
重量:410g(含电池)
电池:7.4V1200mah聚合物锂电
遥控:四通道比例遥控设备
附  件:
--------------------------------------------------------------------------------

  含:四通道比例遥控设备、两颗微型舵机、两个370SHXZ马达、7.4V1200mah聚合物锂电、充电器。

[ Last edited by 薯片 on 2005-6-5 at 00:25 ]

楼主:
主要是看上了E-SKY的6通道遥控器、可以倒飞和它强劲的电池。
而小神蜓10# 的两个主马达不知道是不是很爽!!??

请大家帮我看看,哪款更好!?

另外,小神蜓10# 能不能换用更好的电池?它的四通道遥控器能不能飞模拟器??

网友:
一千多的机子我推荐esky cp2 改了不少东西 应该不错的
或者一狠心直接上450了

楼主:
450 配完大概要多少钱啊??

网友:
450全部配齐(不包括发射机)估计至少也要2500以上,
价格和你选择的电子和动力设备的档次有关系。

网友: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绝对直接就买T-REX!

楼主:
我还是觉得先买个1千多的机子入了门再说吧!!
直接买贵点的,老婆会杀我的! 呵呵~~

大家都觉得还是E-SKY要好些??

网友:
薯片  在 2005-6-5 10:44 发表:

我还是觉得先买个1千多的机子入了门再说吧!!
直接买贵点的,老婆会杀我的! 呵呵~~

大家都觉得还是E-SKY要好些??

建议楼主不如买雷鸟III,也是6通道的,就是不能变距,全套才700元,最适合像你这样不能一步到位的初学者了。。。。

网友:
我觉得,首先,你要玩模拟器,喜欢玩,而且玩得还行,建议就可以玩真机了(可以买个游戏杆,几十元,玩模拟器)
然后,如果你电直的很多基础都不会,玩雷鸟得了!
如果你基础会了,比如:贝尔希拉结构、电池的10C放电率、油门-螺距曲线、IDELUP模式、自旋着陆、上下跟轴、有刷无刷电机的基本情况、陀螺仪感度锁尾调整、舵机速度扭距等参数、遥控器的各种细微设置如:D/R、EPA、EXP、CNT、PROG MIX等、球头钳等工具使用。。。。。。那就可以直接上T-REX了。我就是买了该死的E-SKY 3D套机,欲霸不能,扔了可惜。

[ Last edited by betmanofbmw on 2005-6-5 at 12:55 ]

楼主:
我现在玩模拟器,但是又没有遥控器,只能用PS2手柄玩,玩了一天半了,感觉很难操作。
想买个1000多的,可以用它的遥控器玩模拟器。同时,这个1000多的直机也能将就着玩玩!!

ps:①为什么E-SKY 会有“欲霸不能,扔了可惜”的感觉呢??到底它什么地方不好啊??
    ②小神蜓10#怎么样??怎么没有人对它作评论呢?
    ③雷鸟III 的“不能变距”是个什么意思啊??我才接触两天,还不懂哈!!

网友:
大家不要误导人家阿,很多人不是超级发烧友,就是想玩玩而已,干吗把人往扔钱的黑洞里推??
;)

楼主:
呵呵,希望大家能够量体裁衣的帮我推荐一下哈! 先谢了哈!

网友:
俺E-SKY 3D套件的电子设备、电机几乎全部坏过了,现在全部换过。就相当于只省下488元的空机了!原来买是1088元,亏了600元,此外,买了GWS-PH01混控器,375元,相当于亏了1000元!其他设备买了以后还能用,就不算了!
如果连变距都不知道,买个便宜的雷鸟算了!
此外,什么叫超级发烧友?那些基础知识上一下网就懂了,我买机子前都知道了的啊!

[ Last edited by betmanofbmw on 2005-6-5 at 15:10 ]

网友:
给楼主的建议, 开始想少投入先熟悉直机模型的话,可以买嘉宝或者雷鸟。
如果买嘉宝的话, 建议把桨换成PE桨,多买几对, 很便宜, 飞机的操控性能会好一些。
另外再买主尾电机的散热片, 可以使电机的寿命常一点。
最好再买或自制一付训练架, 减少摔机的损失。
另外嘉宝的遥控器可用ppjoy软件+G2(FMS)练习模拟器。
多练模拟器是省钱练好悬停的最好方法。

网友:
完全不懂的新手还是不要买变距的电直了,除非有老鸟带。要不然可能你飞都飞不起来。
最好的建议就是你先玩玩模拟器再说了。另外实在想玩就买个象楼上说先买个jabo试试自己是不是真的对电直感兴趣,很多人只是五分钟的热情,把电直当玩具玩玩过段时间就没兴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