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小电直配无刷电机

楼主(2005-06-05):
各位模友
你们好,本人近期打算购买ESKY CP2 的3D电直空机,我想将主马达直接
换成无刷
电机
,由于刚入门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1. 像这样的小电直配配哪个级别的无刷电机性价比最高,另外选择多少A的无刷
电调合适,目前市面上几哪几款较合适;
2. 换用无刷电机后,性能比用原配370电机好多少(同样的
电池
),另外无刷电机除
了无磨损外还有哪些优点.
希望大家热心解答,谢谢

网友A:
1.B2015(B2030)+10A~15A足够了
2.用无刷用3cell电池能发挥更好的效率,无刷可以达到更高功率及效率。

网友B:
这个机机尾电机能改无刷吗?尾电机最容易坏

网友C:
建议用B20-40的无刷电机,-30的扭力较小,发热大,对电直而言效率低。同样的输出功率,B20-40的温度要低得多。KV值2000RPM的配13T齿,3000KV的配10T齿。电调10A的足够了。尾马达建议不要换无刷,成本高,不好调。用碳刷尾马达也可用很长时间。

网友D:
是的,现在的20电机,我看了一下,电流都很小,一般10A左右,所以10A电调够用了

网友E:
对呀,10A的电调比较轻。10克以下就有了。比25A电调能轻10克,对小电直来说还是感觉明显的。我的蚂 蚁B2040电机装到550多克重的35#电直上面,最大电流也不过8。9A。我用35A电调,拆了散热片还20多克重。不爽。
ESKY建议用B2040,这样剩余功率大,效率高。
[ Last edited by 转速 on 2005-6-16 at 18: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