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SKY 3D骑虎难下!

楼主(2005-06-05):
首先,我不是托或枪手,实事求是地说我现在的情况。
1、买的是套件,没有传说中那么经摔,塑料小零件坏也就算了。
2、充电器首先坏掉!
3、买了充电器后,主电机坏掉!
3、到蚂蚁那里买了两个用于固定翼的370电机,安装好第一次调试,4IN1坏掉!
4、痛下决心,买了RD6000SUPER和GWS PH01混控器,为了保险起见,还很小心的把螺距范围调在比较保守的-3~+7,结果原装的1100MHA悝电报废,(不知道是不是寿命到了,还是过放电)
5、买了2200MHA的俚电,心想不会烧电池了吧?结果胃电机坏掉!
6、换了尾电机,第一个主电机刚飞起来几秒钟就报废,第二个主电机不敢飞了,机子拿在手里小心地加油门,半分钟不到电机就烫得不行,在1/2~3/4油门间尝试调节螺距范围+3~+6,感觉到风量和以前差不多时,突然间电机没力了,赶紧让它冷却,再试,又烧了!
7、准备再买了5IMX中的原装配件主电机,如果再烧,就决定不玩它了!

所以,如果玩了模拟器觉得有兴趣玩下去的朋友,建议不要买这些便宜货练手,纯粹浪费钱,真是骑虎难下!

网友:
楼主不会那么倒霉吧。。。晕。。。。

网友:
晕,不至于这么惨吧,建议楼主找一个当地的老鸟看看是不是调试的问题!

网友:
你是本世纪最惨的了,为你祈祷尽快改善这个情况。

主马达应该不会那么容易烧吧,你用的是原配齿轮吗?多少T的?可以的话换小点的,感觉马达严重过载~~

楼主:
换上了原装的齿轮,因为找不到370电机的数据,于是到GWS网站看了用370电机的动力组的参考数据,他们的电机能到10.6安,我调的时候最高才8~9安,于是还比较放心,谁知还是完蛋了!如果用电流无法确定马达过载,那该怎么确定?

网友:
改无刷吧!

网友:
天哪!!

我正准备买这款,,这样我还敢买吗?

其他兄弟们的E-SKY

网友:
天哪!!

我正准备买这款,,这样我还敢买吗?

其他兄弟们的E-SKY是不是也是这么不经用啊??急需知道这些情况!!

[ Last edited by 薯片 on 2005-6-5 at 11:11 ]

网友:
betmanofbmw  在 2005-6-5 10:59 AM 发表:

换上了原装的齿轮,因为找不到370电机的数据,于是到GWS网站看了用370电机的动力组的参考数据,他们的电机能到10.6安,我调的时候最高才8~9安,于是还比较放心,谁知还是完蛋了!如果用电流无法确定马达过载,那该 ...

过载不是单纯用电流衡量的,要看功率。

如果你用5v电压,那8~9A只有40~45W功率,如果是10V电压可就是80~90W了。

370的功率还是控制在60W以内为好。

GWS的碳刷动力数据应该很少10v以上的,就是有也会用红色字体,说明此配置会缩短马达寿命。

楼主:
我也正打算下次买到原装的主电机后再接个万用表也测电压,兄弟有370更详细的数据没有?
不打算换无刷了,再攒点钱准备上T-REX了(遥控器已买,大容量电池已买,本来想买进口的HORNET的,想想买不到配件,算了)。
其次,电压应该不超的,我看GWS的数据电压最高为9。6,所以我的油门高点专门设了92%

[ Last edited by betmanofbmw on 2005-6-5 at 11:29 ]

网友:
哥们,你真背,同情你,你这可真是百年不遇的点背啊,没准哪天出去你就中大奖了~~~~~

网友:
真是够背的 按说esky也不至于啊?是不是安装调试有误??

网友:
betmanofbmw  在 2005-6-5 11:25 AM 发表:

我也正打算下次买到原装的主电机后再接个万用表也测电压,兄弟有370更详细的数据没有?
不打算换无刷了,再攒点钱准备上T-REX了(遥控器已买,大容量电池已买,本来想买进口的HORNET的,想想买不到配件,算了)。 ...

负载电压一般不用量,2cell电池一般在6~6.5v左右,3cell电池一般在10~10.5v.

ESKY-3D的飞机做工听说很不错的,仔细调下没问题的.如果是调整的问题,买再高档的机器没不行,都是需要自己调的.

楼主:
这个帖子已经很详细说了我调试的过程了?有问题的话帮看看是什么???
此外,不知道是我表达错误还是大家理解错误?
我觉得质量很差的不是E-SKY 3D机器结构本身,是配套的电子设备和电机,机器本身差多少钱?空机E-SKY 488元,T-REX 1200元,就几百元的差距!
高档的是什么,是遥控器、无刷电机、无刷电调、陀螺仪,投资这些好设备,也可以装在E-SKY 3D上面啊!
老是见一些老鸟劝新手买入门机,根本就没说到点子上!!!机器本身都没差多少钱,入门机的配套设备质量那么差,容易坏,所以不如直接买好设备!
算了,不说了,反正新手都随流的!

网友:
建议楼主如果不想改无刷的话, 主电机可以买5imx的AKE 12v 主电机。
一个朋友送了我一个, 用在嘉宝上非常好。

网友:
betmanofbmw  在 2005-6-5 12:53 PM 发表:

这个帖子已经很详细说了我调试的过程了?有问题的话帮看看是什么???
此外,不知道是我表达错误还是大家理解错误?
我觉得质量很差的不是E-SKY 3D机器结构本身,是配套的电子设备和电机,机器本身差多少钱?空 ...

新手如果没有老手在旁指点的话,
肯定对这些无刷、舵机、电调之类的东西没有概念的,
更不要说选择合适自己要求的组合搭配了。

其实买了便宜的套机, 即使在最差情况下,不断的坏, 不断的修, 虽然有时很恼火,
但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代价和乐趣就在其中了。

楼主:
AKE 12v 主电机能装上去吗?我问了一些模友,好象说不能直接装上去的吧?

网友:
我直接装在嘉宝上没有任何问题呀!

网友:
感觉楼主的问题在于动力系统的搭配问题上,我没有调试3D机的经验,但是你看能不能这样试一下:
1、主电机加散热片
2、尽量减小主桨攻角,不求飞起来,先让他转。然后慢慢增大攻角,发现电机升温明显,但是升力不大时,减小一个T的主电机齿轮。
3、最好用AKE 12V电机和12V锂电池。一般300克左右的飞机起飞电流不超过4.5A,如果是7-8A的情况,说明肯定是动力搭配不当。

祝你好运!

网友A:
可能真是运气问题?
我飞ESKY3D感觉很稳,主电机的性能和寿命相当出色。
ESKY3D的做工算是不错的了,塑料零件摔狠了当然会坏,不过关键还是飞行的水平。
原配的4IN1的确比较容易出问题,个人认为就接收机还算可以,也不容易坏,混控和陀螺仪容易莫名其妙坏掉。我碰到就是上个回合还好的,一转眼灯就不亮了。经检查是5v稳压坏了。干脆换成飞达混控,PG03陀螺仪。
ESKY3D就是轻了点,不抗风。

网友B:
尾电机烧了两个。

网友C:
玩模型先投资设备绝对是没有错的.我现在一般都自己买空机.就算是华科尔的也不觉得有多大问题.有时候大模友手里买点破机测试.拿到手第一件事就是把上面的东西拆个精光,把自己的接收机,电调,舵机,等等安上.别忘了准备几只无刷.省掉很多麻烦,才有时间和心情好好地去玩模型和提高自己.
经济一下子上不去就先边G2边准备吧.刚入门那会我就是这样的.
[ Last edited by 子阳 on 2005-6-9 at 0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