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贝力世纪号的价钱

楼主(2005-06-05):
菜鸟想买艘帆船。找来找去发现世纪号作为入门练手还不错。

想请教各位前辈这艘船的价格是多少?省得被JS骗。

先谢了。

网友:
问于晖
他是行家

网友:
我有580元全套 不过建议更换电子设备

楼主:
gaoxiaoan  在 2005-6-5 12:33 PM 发表:

不过建议更换电子设备

谢谢大侠。您所说的电子设备问题是舵机、收索机呢,还是发射接收机的问题?小弟我有遥控设备,可是没有收索机。

如果不含电子设备,应该又是多少钱呢?

网友:
原配的舵机和一个11KG收索机还可以用,就是发射机和接受机得更换,原装的烂的没法用。还有注意舵的安装很重要 不然虚位大 船会进很多水。买的时候必须带哪个垃圾设备,没有独立套装。舵上的摇臂固定用的顶丝很容易滑扣,建议换大螺丝。注意整船密封 尤其,电池和接收机一定要密封。还有最主要的是 放船之前 每一个桅杆的节点都要用胶条加固几圈,不然很容易断裂。总之,船烂的可以,但是价格低将就用吧。

楼主:
谢谢gaoxiaoan,您在哪里?怎样联络您?

网友:
我在北京朝阳 QQ 19273403 可以一起交流呀! 昨天跑船 世纪号挂了

网友:
gaoxiaoan  在 2005-6-6 09:46 AM 发表:

我在北京朝阳 QQ 19273403 可以一起交流呀! 昨天跑船 世纪号挂了

休闲得帆船也会挂?让公园得游船撞了吧:)

网友:
不是,昨天的北京风雨交加,所以就......

网友:
fangyu82528  在 2005-6-6 01:56 PM 发表:

不是,昨天的北京风雨交加,所以就......

桅杆断了~~~~~~~~~~

网友(2005-07-18):
哪有正点的好帆船卖啊?
世纪是够垃圾的了
但拿来练习是很不错的
呵呵

网友:
好船是有的

可是要有米的人才能换的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