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无刷和有刷有多大的区别啊??

楼主(2005-06-05):
在性能上的区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价格上的区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____上的区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楼主:
3Q了!! 看来入门时还是先不玩这么高档的好了!

网友:
玩有刷省下来的钱去买几块电池,同样飞得久,呵呵~

网友:
其实很多买了便宜套机的朋友最后升级成无刷的原因都是因为有刷尾电机坏的太快。
不过等你飞到厌烦了更换尾电机的时候, 你基本上就清楚自己需要什么, 如何搭配升级配件了。

网友:
尾电机改无刷意义比较大!

网友:
无刷电机和电调在300元以下就更好了,迅速普及!

网友:
无刷几乎无限寿命是蒙人的!我的有刷电机换向器没坏之前,前后的轴承都有不同程度的磨损,无刷电机同样有前后轴承,同样有磨损,看运气了!据说E-SKY 3D主电机很少坏的,我的就坏了!

网友:
betmanofbmw  在 2005-6-10 14:49 发表:

无刷几乎无限寿命是蒙人的!我的有刷电机换向器没坏之前,前后的轴承都有不同程度的磨损,无刷电机同样有前后轴承,同样有磨损,看运气了!据说E-SKY 3D主电机很少坏的,我的就坏了!

无限是不可能的, 但是相对有刷来说寿命能够达到有刷的十几倍或几十倍也就值回价钱了。
其实一般来说小电直的有刷主电机寿命还是可以接受的, 最难以忍受的是不断的更换尾电机。

网友:
llyy08  在 2005-6-12 07:04 PM 发表:

无限是不可能的, 但是相对有刷来说寿命能够达到有刷的十几倍或几十倍也就值回价钱了。
其实一般来说小电直的有刷主电机寿命还是可以接受的, 最难以忍受的是不断的更换尾电机。

DING!!!!!!!!!!!!!!!!!!!!!!

网友:
唉,换了无刷尾电机的JABO已经飞了半年了。怎么蹂躏都弄不死

网友:
尾电机换无刷也有个小问题,无刷的响应速度比有刷慢,所以性能比有刷差,看你怎么考虑了。象我这种感觉悬停不过瘾,暂时又不换机子的,就多飞几个尾电机先了。

网友:
无刷的尾电机的响应速度飞飞航线应该还可以吧? 飞3D估计差一点。

自己还没实际用过, 不过根据朋友的经验飞普通航线还是可以的。

网友:
使用无刷尾马达,组装都是很容易,但调试是很难的。

网友:
等无刷的配件到了,还要向大家多请教。

[ Last edited by llyy08 on 2005-6-16 at 14:10 ]

网友:
无刷尾电机真的响应不行吗?

网友:
biohazardv  在 2005-6-16 14:26 发表:

无刷尾电机真的响应不行吗?

用来飞JABO这类小电直是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