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刚买回的E-SKY 飞机,它的遥控器能直接连接模 ...
菜鸟问题!刚买回的E-SKY 飞机,它的遥控器能直接连接模拟器吗??

楼主(2005-06-05):
是否需要额外的购买连接线等东东??

网友A:
不行,ESky的遥控器是ESky厂商自己产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虚拟手柄模拟器PPJOY把遥控器模拟成游戏设备,然后在接G2,就可以了,不过如果楼主电脑玩的不好的话,估计搞不定的哦。。。
还有,楼主你的ESky飞起来了吗?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大家的意见呢,像楼主这样的新手,飞变距的电直很困难的,ESky的机机出厂质量恶差,如果不调试好机机,肯定飞不起来哦。。。。

楼主:
谢了,楼上的兄弟!
我还没有买呢!最近比较忙,可能要过段时间才能买!
我再考虑考虑,呵呵,,我虽没有玩过,但对自己的悟性一向还比较有信心。:)

网友B:
买的是esky 3d 的机机吗? 还是普通4通的?

楼主:
还没有买,打算买E-SKY 3D的!呵呵

网友B:
好, 自己研究过了才做的决定, 应该不会后悔。
祝你飞行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