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UTOCAD使用的方法和技巧

楼主(2005-06-05):
已安装了AUTOCAD2004,但是不会用打,不开KKAN给的网址上的图纸,那位高手会呀!教教我吧!谢谢!

网友:
买本书吧,不过最好用三维软件,不要用AUTOCAD!

楼主:
可是CAD2004好象是英文版的,我不懂英语,要向各位多多请教了!

网友:
不是吧,CAD很好学的呀。KAN 给你的文件格式是什么的。说说看,要详细的,也许可以帮到你。

网友:
画平面图还是AutoCAD好,如果要画三维用SolidWorks好,因为SolidWorks比较易学,UG和Pro/E对初学者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