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一个重要问题!

楼主(2005-06-05):
我的4VF只能遥控5米以内是怎么回事?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有一次正负极接反了之后没太注意摔了飞机(之后就是这种情况)!请各位指教!偶是穷人买不起设备啊!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是接收机正负极接反了吧,如果舵机拉力正常,编码输出应该没问题,可能是给接收板供电的问题,先测量接收板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可能是在编码板的贴片三极管有问题,我只是简单看了一眼,没有电路图,也没对电路进行具体分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