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CCPM炸了!

楼主(2005-06-05):
昨天黄昏在飞横滚时没有顶住,一下就摔了下来,当时一看一地的碎零件心都凉了然后开始清点损失:
1:大桨粉碎性骨折
2:大桨夹粉碎性爆碎
3:中连粉碎性爆碎
4:脚架粉碎性爆碎
5:尾桨夹损坏
6:尾管和横轴,平衡杠变型
7:侧板有一边裂开一处
8:3108爆裂
奇怪的是居然主轴是好的,万幸的是金属摇背等升级件没有受伤,还有新购的金属桨夹日字筐和中联还没有换上否则后果会很严重!!!当时我改完CCPM后大家认为我所用的方法估计机身强度会有问题,经过这次炸机证明效果还可以,因为开孔处安然无损,而是其它地方裂了,这次应该算是严重摔机了。

楼主:
算漏了,还有机头罩也坏了,锂电组其中有二只已经被摔的只有原来长度的2/3了,一试竟然还可以用,但是怕是只能拿它练悬停了,再做动作怕突然没电么就。。。。。。。

网友:
得 今天我飞油直也炸了
今天是不是国际炸机日?!

网友:
houjydy  在 2005-6-5 06:49 PM 发表:

算漏了,还有机头罩也坏了,锂电组其中有二只已经被摔的只有原来长度的2/3了,一试竟然还可以用,但是怕是只能拿它练悬停了,再做动作怕突然没电么就。。。。。。。

这个摔的是够狠的!

网友:
青年, 你的头像显示不了啊!

网友:
houjydy  在 2005-6-5 18:49 发表:

算漏了,还有机头罩也坏了,锂电组其中有二只已经被摔的只有原来长度的2/3了,一试竟然还可以用,但是怕是只能拿它练悬停了,再做动作怕突然没电么就。。。。。。。

这样的电池最好不要使用了
否则很容易出现问题的!!!

网友:
凡是开始练习动作的时候一般都会摔
而且会是重摔的
不过学动作就是在跌打中长大的
加油!!!

楼主:
hyf_lj  在 2005-6-5 09:27 PM 发表:

凡是开始练习动作的时候一般都会摔
而且会是重摔的
不过学动作就是在跌打中长大的
加油!!!

是啊!!要咬牙挺住。55555555

网友:
严重同情。。。

不过想问一下楼主,如果当时用的全部是金属件的话,这些金属件能承受这样的摔后,依然可以使用的吗?

网友:
tomye  在 2005-6-5 23:33 发表:

严重同情。。。

不过想问一下楼主,如果当时用的全部是金属件的话,这些金属件能承受这样的摔后,依然可以使用的吗?

我估计一样烂掉,即使没有烂掉也多半不能用了。

网友:
daka  在 2005-6-6 08:50 发表:

我估计一样烂掉,即使没有烂掉也多半不能用了。

那些金屬擺臂是沒問題的!我的經驗是於2`3樓高練3D動作時重摔N次,目前還在使用中,重摔後會壞的是主軸/橫軸/尾管/主齒盤/木槳

网友:
mildseven735  在 2005-6-6 09:06 发表:

那些金屬擺臂是沒問題的!我的經驗是於2`3樓高練3D動作時重摔N次,目前還在使用中,重摔後會壞的是主軸/橫軸/尾管/主齒盤/木槳

大大怎么和我坏的东西一模一样啊
呵呵2个苦命的人
我的飞机重摔也就是坏这几样东西

楼主:
tomye  在 2005-6-5 11:33 PM 发表:

严重同情。。。

不过想问一下楼主,如果当时用的全部是金属件的话,这些金属件能承受这样的摔后,依然可以使用的吗?

估计会严重变型,也怕是用不成了,塑料件还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