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用ABS必定打尾管?

楼主(2005-06-05):
可以说没有不打的,打了4条铝两条碳纤,木桨就不会。昨天打的碳纤有几条裂纹,用透明胶粘住飞,结果因小失大,尾管爆裂,尾舵机爆裂!

网友:
听起来, 太可怕了!

网友:
桨距可能过大

网友:
大桨打尾杆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主轴仍在转,但打尾杆的那片大桨已经严重偏离它应该甩直的位置了(前偏后偏都有可能打尾杆)!
    这种情况通常是在迫不得已而紧急降落时发生的,即油门下拉过快,大桨因惯性偏离甩直位置而打到尾杆。
    ABS桨较重,惯性大,更容易发生偏离甩直位而打尾杆。
    避免在着陆时油门下拉过快,可有效克服大桨打尾杆。

网友:
其实道理很简单
ABS的桨由于有韧性
一旦有碰尾管的情况发生
就会断尾管了
如果是木桨就断了
尾管一般不断而是变形了

同样由于ABS桨比较软
容易发生打尾管的情况
尤其是当重降落的情况发生时

网友:
我的ABS桨从新机开始就没有敢用过。

网友:
我今天把刚装上没几天的炭纤尾管给打断了,555。。。

还是买旅馆比较好,不会段,只是打弯,还可以修复。。。。

网友:
我的尾管也被ABS打瘪了一个小坑.我居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打的,唉

楼主:
按照上边几位大大所说,理论上是十分有道理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我的一个事实:

就是试过:尾管折后或断后,ABS大桨竟然一点没有弯!A,B桨依然一字水平!这说明大桨并没有"因惯性偏离甩直位置而打到尾杆".

所以,我斗胆提出:并不是所有的打桨都是因为大桨由于突然转动或者停止,由于惯性甩离水平一字状态,低垂下来打中尾管!

当然这是最常见的原因,但是我已经把大桨锁的很死,而且打桨后大桨依旧保持完美的一字水平,那还有2个可能:

1,由于组装的原因或者450材质软的原因,大桨在飞机抬头的时候就有可能击中了尾管.

2,尾管受到另外什么方面的内力折断.

网友:
KORG你说的情况我们上海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都是大桨打的
只不过是ABS的桨韧性比较好
所以一般不太容易打坏而已
但是尾管部分就没有这样的韧性了
自然一打就坏了
其实你做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飞机在手上
正负螺距切换下你就会看到大桨严重的弯曲了
不过小心转速不要太快
否则飞机肯定自残!!!

网友:
俯仰舵量过大也会敲尾管~

楼主:
dmagic1  在 2005-6-6 11:27 AM 发表:

俯仰舵量过大也会敲尾管~

 我觉得我的就是这个原因.抬头的时候量过大了,尤其是突然抬头的时候.

网友:
korg兄什么时候有空出来一起玩玩?
说了好久咯~

楼主:
dmagic1  在 2005-6-6 11:37 AM 发表:

korg兄什么时候有空出来一起玩玩?
说了好久咯~

我也好想好想啊!可是我现在堕落到只有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飞半个小时的这么忙的地步了!上班看帖子的时间就多的是!下班都忙着去炒更......

网友:
主旋翼會K到尾管,最主要是主旋翼螺絲太鬆,故轉速降低時收槳所產生的結果,只要主旋翼成一字型張開,就算你用力要將主旋翼下壓去碰尾管都很難,更別說是飛行時動作過大導致主旋翼K到尾管
以上是個人經驗及見解,提供參考

网友:
顶!!!
我的观点在四楼已述,調機師的观点与我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