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议:450质量实在不怎么样

楼主(2005-06-05):
由于工作忙,我很少飞,但是也飞了二十多回。觉得亚拓质量十在一般,材质差,螺丝极易松脱,飞在空中,技术没问题也担心空中无故解体〔完全有可能〕。
也许我没调好,现在亚拓没飞多少次,感觉已进更年期,处处要忧心,实在是纳闷。

网友:
可能会有朋友说关键是你的升级工作没跟上。

我没飞过450, 不过也关注了很久了。
原以为, 就是贵了些, 质量应该还不错。
像450这个价位和档次的机机, 居然也出现了有经验模友的负面评价, 令我比较惊讶!

继续关注这个帖子。。。

[ Last edited by llyy08 on 2005-6-5 at 19:58 ]

网友:
楼主的飞机安装调试情况不知道怎么样
一般正常的飞机是不会这么快出现螺丝松脱和飞机性能上的问题
其他的不说
我自己的飞机重摔不下10次也没有你说的情况发生
我们上海这里的飞机
好象到目前没有听说谁因为飞机的质量问题在空中解体的情况发生
所以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是你飞机安装调试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网友:
楼主的螺丝是不是没有上厌氧胶啊!

网友:
不会呀,我从装机到航线没有发现任何楼主你说的现象呀。你的机机装调是否需要检讨一下呢。
有什么问题,楼主不妨说出来,看看大家是否能帮到你。小暴龙不算很榜的飞机,但品质还算可以呀。

网友:
台湾的东西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楼主自己也说了,很少飞,而我们都是天天都在飞,机机也不知道摔了多少次,可从来没有出现过楼主说的情况啊,机机是一定要调试的,不知道楼主飞的之前,有没有把机机调试好啊?

网友:
korg兄先别下定论,有空带你的机机出来一起调整调整

网友:
我到是没有亚拓直机,但是我帮朋友组装过一架,也试飞过几次,感觉不是那么好飞,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主要原因是亚拓直机为了抠重量而使得部分机架和传动机构在有负荷时,会有变形,从而产生差动,主要表现在副翼和升降舵没有油鸡灵敏.

网友:
所有的關鍵在於組裝/調機/電子組件的選購及發射器的設定
1.每個人的觀念習慣不同,組裝/調適出來的機子就會不同
2.電子組件使用的不同,所表現出來的動作和質量也有差異
3.遙控設備經密度/格式不同,設定出來的數據也不一定是對的
只能靠經驗克服,再加上大家經驗的不足,所以每個人所發生的狀況不同,450x是我見過最具代表性的小電直,就是因為好,所以仿冒相繼出爐,只可惜仿冒的四不像

總之!在還沒找出真正原因之前,先別主觀下定論,先想想!
為什麼同樣是450,別人可以飛的很穩,而我為什麼飛不起來/飛不穩,找出問題/解決問題,相信您花的錢不只讓您找到樂趣,相對的也會讓您成長

台灣剛開始也出現飛了好幾年油直的前輩,對於450就是飛不起來,也因此讓想踏入450的新手裹足不前,經我親眼看其組裝/電子組件搭配(油直前輩對電的相關資訊較不熟),在這我只能說電直跟油直是兩種不同領域的東西,如果您認為油值的3d冠軍就能將小電直組裝/調機的很好,我想您錯了
   共勉之

[ Last edited by mildseven735 on 2005-6-6 at 08:55 ]

网友:
只能说明korg水平不高!

楼主:
遥控汽车  在 2005-6-6 09:09 AM 发表:

只能说明korg水平不高!

哈哈~~~~指点的是!虚心向大家学习!

我只想用一个字来形容我感觉里的450: .难道大家不觉得吗?

网友:
老款的450的确有点偏软
但是新款的450X V2/XL已经进行过材质更新了
应该不会有你说的软的情况发生了

说到这个想延伸一下话题了
新的450XL的机身强度大大的增强了
我们拿在手上用力的按压机身
动都不动
很好的飞机啊!!!

网友:
同意版主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