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30,3叶36HR

楼主(2005-06-05):
今天又试了一箱油,螺距调成-2.+6.+9。还是飞不起来啊,发动机的温度还是高啊,连启动杆上的那个启动头都很烫手的哦,各位老师说说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
水平还行的话换个发动机吧!我以前用三叶,也总调不好,现换OS32的很不错啊,等有经验了在去弄三叶了

网友:
楼主你用的是硝基烷是多少的?
如果你把油针收点可能贫油转速高,对发动机不利
油针放点就富油,转速不高就没劲

楼主:
我没想明白连启动杆上的那个启动头都很烫手的哦,太夸张了吧

楼主:
wanghenan  在 2005-6-5 09:01 PM 发表:

楼主你用的是硝基烷是多少的?
如果你把油针收点可能贫油转速高,对发动机不利
油针放点就富油,转速不高就没劲

5%的合成油应该可以的吧,有人用素油都可以的哦

网友:
三叶的发动机把油针开到一圈半或者一圈多15左右,这个范围油针是正常的,热点但不会过热.在检查桨距是否准确,跟燃料没什么大关系,已你说的桨距也是可以的,在试试!

网友:
哦,楼主想起来了,以前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贴,后来仔细检查才发现是主桨的蒙皮破了,进风所以飞不起来

楼主:
但我的大浆是全新的啊,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哦

楼主:
但我感觉我的大齿和离合器杯的间隙有点小,用手转起,不是很顺畅哦。不知道是不是这的原因啊

网友:
找一张普通的信签纸,就是薄的那种,裁一条和齿轮一样宽的纸条,把它夹道主齿和大齿之间,然后开始调整齿轮间隙,调整时注意两点: 尽量紧,信纸抽不出来但又不能夹破信纸.

网友:
但我感觉我的大齿和离合器杯的间隙有点小,用手转起,不是很顺畅哦。不知道是不是这的原因啊

那是,我的飞机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因为间隙大主齿磨损过多,那时我一个星期换了四个主齿.后来改了发动机脚架,就在没事了

楼主:
model40  在 2005-6-6 03:35 发表:

找一张普通的信签纸,就是薄的那种,裁一条和齿轮一样宽的纸条,把它夹道主齿和大齿之间,然后开始调整齿轮间隙,调整时注意两点: 尽量紧,信纸抽不出来但又 ...

那个间隙在那调啊?

网友:
间隙调好了以后,用手转头,应该在松手后还可以转三五圈 (不上主桨)。如果发动机发热又没马力,就要查油路和化油器是不是漏气,尤其是化油器和发动机的结合部。 还有太热千万别飞,先坏的是发动机的轴承,接着是活塞,接着。。。。。
想知道到底是桨还是发动机的问题。。。买个转速器,测测转速就知道了。

楼主:
转速器要多少钱啊?

网友:
这你的问模型店。 我的是一个香港朋友送的。我想也就壹两百块吧。

[ Last edited by 文略 on 2005-6-7 at 08:23 ]

楼主:
wjzy  在 2005-6-5 19:26 发表:

今天又试了一箱油,螺距调成-2.+6.+9。还是飞不起来啊,发动机的温度还是高啊,连启动杆上的那个启动头都很烫手的哦,各位老师说说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今天把油针开到1.5圈,发动机不过热了,但离合器杯和启动头的温度还是不低啊,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沿着与之相连的部分查他们的温度,你会找到摩擦的部分的。多分析分析。网上的哥们也不是万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