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斑竹报个价啊

楼主(2005-06-05):
亚拓450X 机身带无刷电机套装
亚拓 35A无刷定速电调
遥控 jr max66 (最好有二手)
GWS NARO +HP/BB或FUTABA 3107或亚拓9X舵机*3
GWS PG-03 舵螺仪或RCE 500
ELE钻石级电池容量1500MAH以上
亚拓原装智能充电器

网友:
GWS NARO
GWS PG-03
建議您不要使用,除非您想二次投資舵機及陀機

网友:
mildseven735  在 2005-6-6 08:40 发表:

GWS NARO
GWS PG-03
建議您不要使用,除非您想二次投資舵機及陀機

大大,我现在用的就是GWS HARO和GWS PG03,现在GWS HARO有一个舵机回中不好,其他3个都还可以,而PG03的话,目前飞悬停还可以用,不过调试混控确实比较麻烦,室内和室外要调,电池不一样要调,调整过油门和螺距后要调,唉,等有米了,就换掉PG03,但你觉得那个回中不好的舵机要换吗?

网友:
回中不好当然要换拉,嘿嘿

网友:
tomye  在 2005-6-6 09:34 发表:

大大,我现在用的就是GWS HARO和GWS PG03,现在GWS HARO有一个舵机回中不好,其他3个都还可以,而PG03的话,目前飞悬停还可以用,不过调试混控确实比较麻烦,室内和室外要调,电池不一样要调,调整过油门和螺距后 ...

跟班主見解相同!
PG03只能用於玩具電直
等您換掉GWS HARO,您就會知道什麼叫做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