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35#机遥控器可用在G2上,连接成功!

楼主(2005-06-05):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连线

只要将信号和地 这两根线接到G2的加密狗连线上即可。

楼主:
不过在G2里要把通道调整一下,就能玩了。

楼主:
遥控器上的接口 左下为信号输出,右上为地。

楼主:
在 G2里 有8个通道显示,7、8通道不停的跳动,5、6通道固定在一个位置,拨动遥控器开关没反应.1234通道正常.

网友:
高手,可不可以说明一下线具体接法,或者画张图来看看,期待

楼主:
zzpabcd  在 2005-6-5 11:04 PM 发表:

遥控器上的接口 左下为信号输出,右上为地。

正对遥控器S端子找出这两根线,将这两根线接在G2狗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个新手,有好多是不懂与迷惑帮助我好吗?请问楼主,你说的G2狗是什么东西,是购买G2的时候带来的那个连线吗?狗你所说的是那个连接电脑的那端的并连插口吗?

网友:
我拿到的华科尔,打开后,发现左右2个开关都是假的!没有连线到电路板

网友:
新人,关于小神蜓35#的遥控器,连接线q请各位高人和楼主指点帮助
我有个小神蜓35#的遥控器我想玩模拟器,可打开了以后看到里面,S端子的焊接点上跟本就没有和遥控器上的电路板连接,有那为高人会接,请帮我,最好发个图给我好吗?谢谢了 !敬礼了!

网友:
楼主详系说一下这个到底是用什么线,怎么接的?
造福贫苦大众啊谢了先!

[ Last edited by 冻冰 on 2005-7-4 at 17:23 ]

楼主(2006-02-10):
就是普通的S端子连线啊。
我这个遥控器里面的线都没有问题,没有空焊的。
现在35#机卖了 遥控器也不在手上了。
就是将S端子里的线和 G2狗的3.5mm耳机插头线连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