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飞的真悬

楼主(2005-06-06):
昨下午飞了两块电池的悬停,突然想飞远点玩玩,于是就在5~6来米高度四五十米半径绕圈子,感觉推杆2/3动力速度已经飞快了,边上看的人也都说没想到能飞这么快;
一块电池飞了5分钟后观看的人有说的了,好像飞不高吧。

自己也想再飞高些,好了这下有故事了。
全动力推上去,于是小爆龙呼的往上直窜,直到约100多米高吧(高度判断不准,但快看不清姿态了)这时才意识到危险了,但故事就发生了,先是机身乱晃起来。突然大桨看着看着不转了,完了!
机机直着往下掉,这时头脑还算清楚,没设成熄火降落模式(也还不会设)只有摔下来了!也许是失控吧,于是往前跑,同时机机也往下掉,大约掉到20~30米高时我收下油门再推上去,呵呵大桨转了,机机先尾巴甩了一圈多,稳住了。赶快摆正机机,这时虽然是全动力机机还在往下冲,快着地时才弹起来。赶快降下来
一身冷汗,座地下半天没动。

还有块电池也不飞了。总结教训吧

1.不能听观众的话,自己飞尽量不要受外界影响。
2.技术不行时,不要心急玩花样。
3.遇到突发情况一定要冷静对待,尽量挽回、减少损失。

分析原因:
飞高接收机接收距离不够,出现抖舵。凤凰电调收到的油门通道信号不稳定后自动切断动力,在距离接近后重新启动成功。

建议:
想飞远的朋友一定要用可靠的接收机,并实际拉距离测试。

请教:
如何设定熄火降落模式,遇到这种情况如何熄火降落?

网友:
同意您的总结,我水平不高,但是从来不会不好意思面对围观观众的热嘲冷讽,或是听从煽动怂恿,一切从安全出发.

飞高接收是有点距离的问题,我也在用,但是您把发射机天线务必全部拉出,接收机天线不要折在一起尽量展开(我是宁愿剪短也尽量展开拉长了),这一两百米高或者距离按道理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观众最爱说得就是"能在飞高点吗?",或者会激你说飞不高.
不要理会和斗气

网友:
飞直机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千万不能有冲动
否则你在你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做不会的动作
十有八九是摔机收场的!!!

网友:
飞高的接收器是PPM的吧,我用飞高的就是老是受到干扰,建议楼主还是用原配的接收器哦。。。

网友:
我從不用PPM的接收,有時候因干擾摔機,維修的錢就可以買個PCM的接收了

网友:
飞直升机还是用PCM接收吧,否则抖一下舵都会让你心惊肉跳~~~
还有就是周围的环境,上周末差点给台固定翼干下来,一头的冷汗~

网友:
不够楼主回来总结一下飞行过程中的经历后,多练模拟器,之后还应该勇于用真机练习。千万不要被以往的摔机和几乎摔机的经历动摇信心哦!没有胆量也练不出来的。

我上上周第一次成功走8字航线时,腿都再颤抖,但心里还是告诉自己,模拟器上面我已经非常棒了,没有问题的。机机稳稳的走了20多圈8字航线,然后慢慢降落。这种突破自我的快感很爽的。

网友:
daka  在 2005-6-6 11:49 发表:

不够楼主回来总结一下飞行过程中的经历后,多练模拟器,之后还应该勇于用真机练习。千万不要被以往的摔机和几乎摔机的经历动摇信心哦!没有胆量也练不出来的。

我上上周第一次成功走8字航线时,腿都再颤抖,但 ...

記得我第一次練倒飛時,手指頭抖的跟中風一樣!哈哈哈!!

网友:
设备还是要用好点的。这样才安全。

网友:
飞高接收机是这样!我用的也是飞高的,所以机机现在从不超过自己50米。以前飞450x的时候也是看不清姿态炸过一回。
昨天飞油直第一箱油也是,飞到离我200米左右看不清姿态,差点炸了,紧急推油上升让它运动起来,就能找到姿态了。后来飞第二箱油no控炸机,据大家分析是同频干扰。。。。。
总结,直升机不能离自己太远,除非机机在飞航线,运动中。飞f3a f3c可以远一点,3d、悬停等一定要在自己视线清晰的范围内!

楼主:
我用的还是老款的ff7直机版,原配的PCM接收机嫌重了。
我觉得飞G2可以练练不打错舵,但真要长技术还要用真机才行。

网友:
daka  在 2005-6-6 11:49 发表:

不够楼主回来总结一下飞行过程中的经历后,多练模拟器,之后还应该勇于用真机练习。千万不要被以往的摔机和几乎摔机的经历动摇信心哦!没有胆量也练不出来的。

我上上周第一次成功走8字航线时,腿都再颤抖,但 ...

大大,上录像给我们看看啊,极度羡慕啊。。。。。

网友:
要胡哥他们从汉口过来才能拍呀,我这里一个人飞真的是想拍下来但没有办法的。
最近一定找机会拍一下,作为我自己的阶段记录也好。弄好了送给你po上来。

网友:
mildseven735  在 2005-6-6 11:17 AM 发表:

我從不用PPM的接收,有時候因干擾摔機,維修的錢就可以買個PCM的接收了

能推荐一款PCM的微型接收机吗??

网友:
hyf  在 2005-6-7 03:39 发表:

能推荐一款PCM的微型接收机吗??

帮顶,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我用的是JR-9X,接收全是R770S(SPCM)數位鎖碼,玩電機比較方便,因為他體積小,反而原付的900S只是拿來當測試用

网友:
我的飞高接收机用了1年多了,距离不止100米了

网友:
mildseven735  在 2005-6-7 07:43 AM 发表:

我用的是JR-9X,接收全是R770S(SPCM)數位鎖碼,玩電機比較方便,因為他體積小,反而原付的900S只是拿來當測試用

有Futaba的吗?我用FF9

网友:
hyf  在 2005-6-7 23:37 发表:

有Futaba的吗?我用FF9

Futaba的我不是很清楚,可能要請有經驗的飛友回覆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