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小暴龙不喜欢穿衣服,喜欢裸体示众?

楼主(2005-06-06):
没有装外壳的时候,飞行非常轻盈平稳,很爽.

一装上外壳,我来形容一下:就好象装了300g的重量上去,油门最大只能离地.

我始终难以明白,按道理外壳这么轻的小东西,加了跟没加一样啊,没装的时候动力还很大啊,为什么出现拉不动多了个外壳这样的事情?什么方面是否要调整一下?

请大家指点.

网友:
不可能的
你看看是否由于外壳和飞机连杆干涩造成的
只要是和机壳碰的地方我的解决办法就是一律修了

网友:
楼主最有可能是你的攻角控制臂上抬时被机头罩卡主了,这样你的Pitch是大不了的。呵呵!!
我以前因为电池块比较大,出过这个状况,你把机头罩下方开个档就好了。
或许应该把标题改为小暴龙目前只能穿开档裤哦!

我记得好像Tomy也出过类似状况哦!

网友:
daka  在 2005-6-6 11:57 发表:

楼主最有可能是你的攻角控制臂上抬时被机头罩卡主了,这样你的Pitch是大不了的。呵呵!!
我以前因为电池块比较大,出过这个状况,你把机头罩下方开个档就好了。
或许应该把标题改为小暴龙目前只能穿开档裤哦! ...

我有过类似的,但不是卡住螺距,而是碰到副翼栏杆了,所以飞起来非常不稳。。。

网友:
tomye  在 2005-6-6 12:00 PM 发表:

我有过类似的,但不是卡住螺距,而是碰到副翼栏杆了,所以飞起来非常不稳。。。

我也碰到过,把机头罩切了就好了。

网友:
对 就是这样 把机头剪了就好了

楼主:
各位,实在很抱歉,我检查过了,没有任何拉杆和球头因为鸡头罩而受阻,攻角控制臂上抬时也没有被机头罩卡住,起飞前打油门HOLD开关后把油门升大试验螺距也很正常!

烦啊!我的小暴龙何时才能穿上衣服遮羞?!

网友:
怪异的现象.
拔掉电机的电源连线,开油门,看看螺距行程是否被机壳挡到.

楼主:
hyf  在 2005-6-9 09:35 AM 发表:

怪异的现象.
拔掉电机的电源连线,开油门,看看螺距行程是否被机壳挡到.

老大,我上边已经说了:起飞升空前打油门HOLD开关后,把油门升大试验螺距也很正常!

网友:
korg兄,把你的机机扛过来,帮你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