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直机能降到船上????(18楼贴了张自己画想象图的图)

楼主(2005-06-06):
想做一艘比较大(能停4架直机就好了)的船用来作直机的水上降落平台!这样就可以飞机和船一起玩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控制直机降落的到船上或起飞时船的平衡性?(尤其是降落到船的一个弦边时)

请各位大大指教!

[ Last edited by 夜鹰117 on 2005-6-7 at 01:50 ]

网友:
??真的假的??这船宽起码半米了

楼主:
ladmantis  在 2005-6-6 12:29 发表:

??真的假的??这船宽起码半米了

如果4架直机的话,半米.........

网友:
到做遮阳棚的那里去让他们做一个玻璃钢的船壳,2-3米长的没问题,而且价格特便宜,估计2百元即可,关键是你要提供一个阳模。电机就用电动自行车的无刷电机及电调,也便宜的狠。

网友:
能停4架直升机的船你能扛的动吗?哈哈~~~~~~~~~估计要在河边打造了啊!!

楼主:
船的重量估计不会超过50公斤,一个人可以弄的动的!
(酝酿中的船不太象船的样子)
船的制作可以想办法!但不知道怎么平衡船体本身呀?

网友:
夜鹰117  在 2005-6-6 09:23 PM 发表:

船的重量估计不会超过50公斤,一个人可以弄的动的!
(酝酿中的船不太象船的样子)
船的制作可以想办法!但不知道怎么平衡船体本身呀?

外挂浮筒啊!

网友:
夜鹰117  在 2005-6-6 21:23 发表:

船的重量估计不会超过50公斤,一个人可以弄的动的!
(酝酿中的船不太象船的样子)
船的制作可以想办法!但不知道怎么平衡船体本身呀?

把你的想法说一说!我想大家会帮你参考的!

网友:
严重关切......

网友:
扛个装卸机的轮胎,再放块三夹板作平台嘛

网友:
我的想法:
1、船舱两侧各装一个水柜,各装两个水泵,平衡检测用两个水银开关,加简单的电路来控制水柜的马达,一侧注水时另一侧抽水。平衡后两边的马达都不工作。此法估计平衡速度很慢!
2、用较重的金属块(如铅块)做平衡物,平衡检测仍用水银开关,金属块中间钻孔并加工出大螺距的罗纹,马达经适当的减速驱动螺杆,螺杆带动金属块左右快速移动以达到船体的平衡。相对1会快些!
3、在船的中部装一大质量的飞轮(水平安装,不然船开动时连转弯都困难),马达驱动飞轮高速旋转,当直机降落到甲板上后,因飞轮有一定的平衡惯性(动平衡),船体不会马上出现倾斜而会出现慢慢地倾斜,解决的办法是再用1或2方法解决最后的平衡问题。个人认为最好的一种办法!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6-6 at 22:18 ]

网友:
考虑的太多了,2002年体育大会河南队就做过机船联合表演,船大概有3米长,里面有很多内容,船重500KG,下水有专用的小车,一架直升机才几公斤,对于这么大一条船来说根本影响不到什么。何况你是要做可以降几架飞机的大浮动平台。

楼主:
谢谢12楼的大大!!!小弟佩服!
  小弟现在也只是想想怎么做,具体的制作方法还有带研究!
      想问一下12楼的兄弟,你的方法是用在比较象船的样子的模型船上吧?还有就是如果能同时起降4架直机的话,这个船的重量也不太轻吧?
      还有就是你说的哪个水银开关是什么东东?(小弟初进模道,比较无知,不要笑话小弟哟!)这个水银开关能在水上下波动比较大时正常使用吗?(波动估计10cm~30cm高)!
     请大大帮助解答!

楼主:
老贾  在 2005-6-6 22:34 发表:

考虑的太多了,2002年体育大会河南队就做过机船联合表演,船大概有3米长,里面有很多内容,船重500KG,下水有专用的小车,一架直升机才几公斤,对于这么大一条船来说根本影响不到什么。何况你是要做可以降几架飞机 ...

       斑竹!你说的船(500kg重的哪个)是只能停一架直机吗?
   如果真船的话,500KG重普通的救生挺,可能能乘座12~20个人吧!(比如泰坦尼克号上的救生挺)
   斑竹可以详细介绍一下你说的那艘船吗?(没准有值得借鉴的东西)
   我想制作的船(想象中)并不是船的样子,而是更象太空船!(见笑)
   现在全船(包括所有设备和动力系统)的估计重量不会50KG.如果这样的话起降4架大一点的油直就要困难点了!(油直的级别搞不清楚,不知道都有多重,郁闷ing.....)

[ Last edited by 夜鹰117 on 2005-6-6 at 23:52 ]

网友:
我也没做过,只是看到您的帖子后的随笔。
飞轮稳定倒是做过实验,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直径18cm、厚度2cm、重量约2kg的飞轮,在5~6000转/分时,您想使它快速改变轴向、、、、、呵呵!想都别想!(脚踏车在行驶时不会倒,有一半是轮子在旋转的原因——小时侯书上看来得)
水银开关是:外型圆柱体、空心玻璃封装、内有2、3个电极、装有一些水银,因水银能流动又能导电,故能将电极导通或断开,什么样的情况下导通还是断开,这取决于您安装的位置和方式。电子市场有卖,几角到几块/只,很便宜的。
船随浪波动是有一定的频率的(在池塘、小河里往往是0.xx~2秒为一个波动,30cm的浪可不小了啊!),平衡驱动的电路里加个可调延时就能解决,换句话说就是:比如今天的浪的周期为0.8秒/次,那您调整延时量在失衡超1秒后平衡系统才工作。
又是些随笔,但愿能给您提供点思路,见笑!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6-7 at 08:37 ]

楼主:
下图是想象图,各位不要笑哟!(小弟不会画图)
自己感觉这个东西是个四不象,如果作成的话,应该挺好玩吧!用一个蓄电池的话,总重应该可以控制在50KG以下!

[ Last edited by 夜鹰117 on 2005-6-8 at 10:44 ]

楼主:
各位大大,看看俺想的这个东西能实现吗?请多多指点!
小弟先谢了!

网友A:
做成航空母艇也不错呀!哈哈~~~

网友:
做成直升机母舰不错!同时具有观赏性!

网友B:
航空母舰。。。

网友C:
没有必要500KG,万吨巨轮有10000吨吗?只要排水量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