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RD6000上设置GY401的一般模式和锁尾

楼主(2005-06-07):
怎样在RD6000上设置GY401的一般模式和锁尾?我已经按说明书上讲的做,但是好象都是不行,一加油就甩尾,请教一下用过的朋友.

网友:
RD6000是通过第5通道进行感度控制的
也就是发射机中的G所对应的数值
加我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