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esky cp2是不是有设计上的缺陷

楼主(2005-06-07):
这个直机的旋翼头是贝尔-希勒效应的旋翼头,但是我现在一装上那两个个直接从内旋转盘到副翼旋转头的那两个摆动块的连杆(就是比旧3d版多的那两跟连杆)就觉得副翼的摆动相当困难,根本飞不了,这是设计的原因吗?还是我没装好?
现在只能把那两个摆动块固定,去掉连杆,当旧版的3d来飞。

网友A:
我的也有同样问题,感觉飞起来相当的不稳定,旋翼头部门活动部分太紧涩,一点都不灵活,而且中速与高速旋转时有双桨,怎么调都消不掉. 是否这种结构+CCPM对个部件的精确度要求较高,故怀疑时连杆的虚位较大造成的双桨

网友B:
没错,中速与高速旋转时有双桨,可以解决,要达到一定的转速,并且打出一定的舵量以后就会消除了,没找到原因,有可能是要达到一定的离心力才能消除平衡差异吧。不稳定多数都是这个引起的,双桨消除前后升力差别很大。飞机会有突然跳起来的感觉。
旋翼头部门活动部分太紧涩的问题要在悬翼头活动部位加上用塑料专用润滑脂,再磨合一下,效果很明显。休斯300那里有。
你是买散件装的还是整套的,整套的话出厂的时候就会调整的差不多了,也上了润滑。
[ Last edited by cliffman on 2005-6-9 at 13: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