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

楼主(2005-06-07):
本人第一次玩油机,准备对新买的TS46A进行磨车,现在请问一个很菜的问题:一般电热式发动机在发动多长时间后,才能拔掉点火器,是不是晚了拔,会损坏火头?!

网友:
点着了车,转速稳定了就可以拔下来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千万别太晚,会减少火头寿命?
第一次就能拨着发动机,不被打手很不错

楼主:
呵呵,我有启动器呀!我想用素油磨,原来配的是OS 8#火头,会不会冷了一点呀,用三叶的3#火头如何?

网友:
lhm  在 2005-6-9 10:18 AM 发表:

呵呵,我有启动器呀!我想用素油磨,原来配的是OS 8#火头,会不会冷了一点呀,用三叶的3#火头如何?

现在是夏天,用八号头就可以了,我们在深圳一年四季都是用的八号头!!

网友:
慢慢磨车,慢慢调整

楼主:
我的发动机是46的,用OS8#烧素油行不行呀,听说OS8#一般都烧含硝基的成品油的,朋友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呀!

网友:
一般练习用油为25/75,磨车可用30/70。慢慢磨可改善发动机的起动性能及寿命。

网友:
lhm  在 2005-6-9 10:50 AM 发表:

我的发动机是46的,用OS8#烧素油行不行呀,听说OS8#一般都烧含硝基的成品油的,朋友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呀!

素油没有烧过,我们都是烧成品油,要不就是成品油和素油兑在一起烧!!

网友:
有时候,对在一起,会发生不互溶的现象,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