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VF

楼主(2005-06-07):
买了一套4VF,感决不太对。试验发射机开机,舵机都会移动一个位置。手感也一般

网友:
应该没问题把`````````接受机要先开`````

网友:
3635033  在 2005-6-7 13:41 发表:

应该没问题把`````````接受机要先开`````

错了吧,应该是发射先开!!!

网友:
开时先发射后接收,关时先接受后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