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配置定了

楼主(2005-06-07):
亚拓T-REX 450XL(HDE)套裝空機版(含420LF3200+25A調速器)
Futaba 9CHPSuper
GY401(不要舵机)
GWS NARO+F HP/BB (10克舵机 | 增强型带轴承)*3
GWS PICO +F /BB (6g超微舵机 | 增强型带轴承)*1

网友:
接收机和电池不用?原装接收机有32g重啊!GWS的R6N2只有7.8g,或者FUTABA 的146IP 6通PCM接收机也不错,才17g,可以考虑。可惜价格550啊!

网友:
cafe  在 2005-6-7 15:15 发表:

亚拓T-REX 450XL(HDE)套裝空機版(含420LF3200+25A調速器)
Futaba 9CHPSuper
GY401(不要舵机)
GWS NARO+F HP/BB (10克舵机 | 增强型带轴承)*3
GWS PICO +F /BB (6g超微舵机 | 增强型带轴承)*1

GWS NARO+F HP/BB  回中不好,我用的舵机跟楼主的一样,而且还是要碰运气,有的好,有的不好,晕死了。。。。

另外,GY401听说可以用亚拓的REC500代替,性能不比401差,但价格只有401的一半。。。

网友:
劝你不要买GWS的舵机,我已经把它丢在一边了,拿GWS的玩点别的还可以。

网友:
 tomye  在 2005-6-7 05:51 PM 发表:

GWS NARO+F HP/BB  回中不好,我用的舵机跟楼主的一样,而且还是要碰运气,有的好,有的不好,晕死了。。。。

另外,GY401听说可以用亚拓的REC500代替,性能不比401差,但价格只有401的一半。。。 [/quo
对 gws:的舵机就是不好 f的好!

楼主:
1。亚拓的REC500 就是 日本PIEZO超微型锁尾双感度陀螺仪

2。futaba 3103 3108不好买 亚拓的舵机没货(没对比过,不知道是不是吹的)

3。只要舵机可以动就可以控制, 绝对回位是不可能的和遥控器机械、飞机虚位也有关系。世界上没有2个完全重合的点。

[ Last edited by cafe on 2005-6-8 at 01:48 ]

楼主:
houjydy  在 2005-6-7 08:48 PM 发表:

劝你不要买GWS的舵机,我已经把它丢在一边了,拿GWS的玩点别的还可以。

你用的啥子嘛

网友:
3107 3108绝对好 精度高 飞起来巨稳定 比用gws的稳定许多
亚拓9x舵机我也用过 以他的价位来说很超值 虚位和回中性能比gws要好一个档次

网友:
RCE-500和日本PIEZO超微型锁尾双感度陀螺仪
是完全2个不同档次和内在的产品
RCE-500的内在核心是GY401的
只不过是外观上相似
其实内在东西就是完全不同了!!!

网友:
真的么?那我准备弄一个飞油直了

楼主:
看看401上面的开关

楼主:
听说这个不错
Hitec小型伺服器(HS-56HB)

网友:
cafe  在 2005-6-8 05:35 发表:

听说这个不错
Hitec小型伺服器(HS-56HB)

嘿嘿, 刚看了一下德国的价格: 34.9 欧 !

网友:
cafe  在 2005-6-8 01:27 AM 发表:

你用的啥子嘛

我用的是3103X3和3108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