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只CD无刷改成8克,可以做双无刷电直的尾电机

楼主(2005-06-07):
无聊时简单的改了一个锭子20毫米的CD无刷,使用了6片硅钢片的锭子重量很轻。转子电钻夹住用锉刀打磨变窄,运用了一点粗略钳工手艺给转子衣服剥的只剩下一个裤衩,应该很透风的,强度当然是有保证的。0.27的漆包线19圈,用7.4锂电和5045桨简单的试了一下-------8克电机好大的风啊
经验判断超过50克,发热还可以接受。本人不玩电直,觉得做双无刷小电直的廉价尾电机绝对可以。建议想制作的朋友如果不换磁铁用0.22--0.25的漆包线绕锭子效率应该更好些。若是进一步换上合适尺寸的强磁铁,改绕0.35--0.42的线圈,就可以为小飞机提供完美的廉价动力,取材易,重量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发挥发挥!

网友:
是个好办法!!顶!
只顾着研究成品电机,把DIY真谛给忘了!
还是你厉害呀!佩服~!

网友:
看来不要我送电机给你了!送镀金磁铁一组给你!支持一下,能更漂亮一些!

网友:
原来楼主是合肥的!!!

楼主:
网络害虫  在 2005-6-7 11:33 PM 发表:

是个好办法!!顶!
只顾着研究成品电机,把DIY真谛给忘了!
还是你厉害呀!佩服~!

惭愧!我是瞎折腾,只图个开心。我想以后有机会玩小飞机好好改一只,用3*4*1强磁铁(暂缺),绕0.52线15圈,一小节7毫米的天线铝管加2只6毫米轴承做锭子的轴,重量不会超过10克,电流也不会大,8.4伏动力应该超过120克,11.1伏动力会更好。加个自制的5--6克4:1减速组说不定用普通小锂电飞室内小3D都很轻松(电机减速组15克+3只5克舵机15克+接受机5克+10安微型电调8克+11.1伏普通能有6C放电400毫安小锂电23克=66克 再加翼展50--60毫米机体重量---看国外杂志启发所以设想一下,还不会玩3D。)
非常廉价的微型超轻小CD无刷,性能虽比不上商品电机,希望能为一部分喜欢DIY的朋友开拓一下思路。同时也希望你早日推出高性价比的商品级无刷电机,造福广大模友,祝你成功!

楼主:
网络害虫  在 2005-6-7 11:35 PM 发表:

看来不要我送电机给你了!送镀金磁铁一组给你!支持一下,能更漂亮一些!

楼主:
omgqqpq  在 2005-6-7 11:48 PM 发表:

原来楼主是合肥的!!!

是合肥的就不能瞎折腾了吗?

网友:
ah跑步机  在 2005-6-8 12:26 AM 发表:

是合肥的就不能瞎折腾了吗?

我是安徽的啊,也在瞎折腾中,希望以后到合肥拜访您,并请指教。

楼主:
omgqqpq  在 2005-6-8 12:42 AM 发表:

我是安徽的啊,也在瞎折腾中,希望以后到合肥拜访您,并请指教。

欢迎交流。来肥可以打电话给我,号码短信给你了

网友:
无聊到这种地步了!!!!!!!!!!!!!

我喜欢!!!!!!!!!!!

网友:
你这个电机的磁铁没有换吗?磁铁在什么部位?没看到图。
我也想DIY一个,是不是还要搞个无刷电调才能转起来?用什么控制无刷电调呢?我都不懂吖。。。

楼主:
han  在 2005-6-9 09:51 AM 发表:

你这个电机的磁铁没有换吗?磁铁在什么部位?没看到图。
我也想DIY一个,是不是还要搞个无刷电调才能转起来?用什么控制无刷电调呢?我都不懂吖。。。

当然要无刷电调,磁铁没换,和转子一起打磨变窄。若想把动力突破100克就得换强磁铁,绕粗线,上轴承。

网友:
用什么控制无刷电调呢?是不是只要一个高电压型号就能让控制无刷电调工作起来?怎么接线啊?

楼主:
han  在 2005-6-9 11:23 AM 发表:

用什么控制无刷电调呢?是不是只要一个高电压型号就能让控制无刷电调工作起来?怎么接线啊?

啊-----不懂什么叫只要一个高电压型号。
控制无刷电调直接用接受机,和有刷一样控制,无刷电调接电机有三根引线,与电机三根引线随便接,如果想反转将电机引线任意两根调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
哈,果然不错!记得以前见过有人用笔记本电脑的光驱CD改过,估计尺寸差不多。但笔记本电脑光驱不好弄啊!高!

楼主:
小鸭号  在 2005-6-9 09:43 PM 发表:

哈,果然不错!记得以前见过有人用笔记本电脑的光驱CD改过,估计尺寸差不多。但笔记本电脑光驱不好弄啊!高!

这样改比较容易,取材方便

网友:
为什么你建议 不换磁铁的话用更细的(0.22)会更好,而换了磁铁要用更粗的(.42)效率会更好些?

原来我以为总是尽量用粗的线才最好。

楼主:
han  在 2005-6-9 10:17 PM 发表:

为什么你建议 不换磁铁的话用更细的(0.22)会更好,而换了磁铁要用更粗的(.42)效率会更好些?

原来我以为总是尽量用粗的线才最好。

如果一个孩子1.5米身高穿的衣服,等他长到1.8米时,还能穿吗?得换大的。
一个孩子1.5米(不换磁铁),给他大人衣服合适吗?得换小的。
多看看以前的帖子,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