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各位经常检查设备电池,如有虚电即刻更换。

楼主(2005-06-08):
究竟是9X什么问题?搞的我如此流血和悲伤!

    这段时间接连不断摔直机共五次,损失绝对惨重。有三次都是由同一发射模块和接收机而引起同一状态失控,既直机每次摔机都是突然向右边快速倾斜,打舵无任何反映。
    该套设备他人飞了半年时间都没反映有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后来想起有一贴子反映发射机电池问题会引起失控,经检查我的三个发射机电池组,发现二组电池都有个别电池有问题。在发射机通电时,在线测量单个电池,发现有些电池为负压,然后卸下有问题的电池,空载电压测量正常,加载电压测量几乎为零。目前估计是由于某个电池短暂失效而引起失控(不知道谁在我的设备上设置了副翼失控保护)。下一步将该套设备换到固定翼上使用,验证到底是发射模块、接收机还是电池问题,直机再也摔不起了五次修理费都上千元。

    建议各位1、经常检查设备电池,如某个电池有虚电即刻整组更换!

三组电池中,坏了SANYO1100电池一个,SANYO2300电池三个。

[ Last edited by chdakang on 2005-6-8 at 04:32 ]

网友:
不同品牌的电池不要混用。

网友:
关于电池:
1、电池最好是同型号同容量。即便如此也应在使用前做单节放电、充点,以便达到每节电池储电容量相当,然后才能串连使用、充电。否则容量低的电池在使用时过放电,容量高的电池在充电时又过充,结果导致电池失效,失效的现象分为几种:1、虚电压(空载是电压正常,接负载后电压迅速降低),这样的电池往往充不进去电。2、电压为0V或接近0V,属于内部短路,它在放电时使电池组的电压整体下降,充电时又使电池组的充电电流变大(用非恒流源充电器)。3、电池内阻变大,表现为电压正常,但当需大电流放电时电压下降很快。
2、电池组要经常测量,如发现电压下降(空载时)一般是其中一节或几节发生问题,如不及时替换在充电时会殃及其它电池(在非恒流充电时)。
3、电池组在使用几次后最好分别放电、充电、测量,以便使各电池的性能尽量保持一致,并有助于延长电池的寿命和恢复电池的容量(尤其镍镉电池有记忆效应,更应如此)。
4、有条件的应经常测试电池的实际容量和放电能力(特别是新买的电池),有的电池标称容量很大,但实际却达不到,当和其它电池混用时,容易发生前述问题。
5、应避免浮充、浅放(对镍镉电池而言),造成容量下降。

网友:
图中有两种品牌,四种容量的电池混用!

就算都是全新的,用不了多久也会出问题!!

网友:
买个好的充电机,就没这些问题出现拉,好的充电机有电池检测功能,定期放电消除电池记忆效应。

网友:
顶!!!这样配合电池!!!欠揍啊

楼主:
模头  在 2005-6-8 05:19 AM 发表:

不同品牌的电池不要混用。

型号及规格不同的电池肯定是不能混用的,下一步是做个简单的测量工具到商场去选购电池。

发射机关机时测量电池电压正常。

发射机开机时测量电池电压为负值。

楼主:
我曾发过贴子谈过遥控器失效问题,当时很怀疑发射模块有问题,即短暂发射功率减少造成失控。去年在摔第三架固定翼前我开启了失控保护功能,当时飞机失控后完全按照失控保护功能的要求动作,但始终怀疑9X问题而未怀疑电池问题(当时电池使用SANYO 1100)。
    去年我把出问题的9X送香港集中返日本修理后经几个月的飞行固定翼没出问题(电池使用GP1300)。今年将将该套设备的接收机、发射模块(由于修理又买了一套9X)使用在HIROBO 300、HIROBO EVO上(电池使用SANYO 1100和SANYO 2300),造成失控摔机三次。
    终究是电池问题?还是接收机、发射模块有问题?电池可通过简单测量认证,设备由于本地无条件无法证实,本人将通过原始的自杀性的方法(怀疑有问题的设备装在T-34固定翼上,电池用新的)进行认证。
    关于在线测量单个电池电压为什么出现负值,本人目前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哈哈机械表,,,,,,,以前玩模拟电子时,知道有些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是正负相反的。
可能你碰上了这种鸟东西,,,

楼主:
阿四  在 2005-6-8 05:34 PM 发表:

哈哈机械表,,,,,,,以前玩模拟电子时,知道有些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是正负相反的。
可能你碰上了这种鸟东西,,,

十几年前的东西,能留下来就不简单!

网友:
我有个问题不解!
请问你9X上面的电压表开机的时候也正常吗?如果好像你所说得那样,应该一开机,电压就立刻降低,9X内置的电压表应该可以检测出来,在显示屏上也看出电压不足,并有报警声。

楼主:
lambozghini  在 2005-6-8 06:28 PM 发表:

我有个问题不解!
请问你9X上面的电压表开机的时候也正常吗?如果好像你所说得那样,应该一开机,电压就立刻降低,9X内置的电压表应该可以检测出来,在显示屏上也看出电压不足,并有报警声。

开机显示电压正常,但显示的是虚电!估计电压瞬间变化的速度是电压报警电路反映不过来的!